I/O Remote ------ 怎样和电路连接?

楼主:
刚看到一个 I/O Remote,挺简单的。

看设备说,Input signal specification: Operation by Close/Open between COM. (IN) and each Input pin。那就是指无源器件的短路与开路了。
        但是,如果使用象三极管(或MOS管)怎样去控制它,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楼主描述貌似不很清晰, I/O Remote是什么芯片上的。没有形成整体认识。COM. (IN) 是芯片的一个引脚还是啥东西。怎么感觉这英文表达不太合适呢。 Close/Open,不太恰当吧。还是我理解不对。这个io有什么特别的吗。一般io的话,注意输入电压范围,频率,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貌似不很清晰, I/O Remote是什么芯片上的。没有形成整体认识。COM. (IN) 是芯片的一个引脚还是啥 ...

是一个工业设备上的一个外部控制接口,
上面 只说了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工业设备上的一个外部控制接口,
上面 只说了这些:

我觉得他描述的不太清晰。应该就是io口。COM就类似于GND。输入脚或者接地或者接高电平。实现不同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工业设备上的一个外部控制接口,
上面 只说了这些:

从这个表格上,我想表格下面的解释版主应该都看的懂的。
我个人觉得需要注意的地方:
1、这些Input pin和output Pin 是否是TTL电平还是其他电平,如果要做控制,是否需要电平转换;
2、这个通讯看起来应该是RS485.485这种玩意儿,工控上最爱用的Modebus了。
3、就是控制部分跟这个设备的硬件的连接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