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PLL,1k参考频率,5M输出,大家知道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吗

楼主:
想做一个PLL,1k参考频率,5M输出,大家知道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吗?
3.3V供电

网友:
5M,器件多得很。
PLL就书本上说的办法,一个VCO,一个分频器就差不多了。

5M/1K = 5000,分频器13位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M,器件多得很。
PLL就书本上说的办法,一个VCO,一个分频器就差不多了。

5M/1K = 5000,分频器13位以 ...

但是对精度和功耗的要求比较高,查了一下,集成的PLL一般有13b的N分频,但是集成的VCO一般都是Ghz的,独立的VCO好像5M左右的比较少,版主你知道有什么型号吗,或者有什么牌子的VCO比较齐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对精度和功耗的要求比较高,查了一下,集成的PLL一般有13b的N分频,但是集成的VCO一般都是Ghz的,独 ...

“但是对精度和功耗的要求比较高”
不明白这句是什么意思。

5MHz频率,最普通的74HC4046就可以做到。该芯片无分频器,你需要另加两片74HC390。

网友:
现在的IC,都注重高端的了,反倒这容易的没有适合的IC了。

楼主可以用只三极管啊。简单实用。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似乎是要做一个频率合成器。
满足楼主要求的锁相环集成电路,最常用的是MC14515x系列,配合MC12022双模分频器,再外接一个环路滤波器和一个压控振荡器。

网友:
环路滤波器可以用RC无源的,也可以用RC有源滤波器。
5MHz压控振荡器可以直接用74HC4046中的VCO部分。

网友D:
如果不需要改变输出频率,也可以用74HC4046加HCMOS分频电路例如74HC4020等直接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对精度和功耗的要求比较高”
不明白这句是什么意思。

5MHz频率,最普通的74HC4046就可以做到。 ...

大概整体电路30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需要改变输出频率,也可以用74HC4046加HCMOS分频电路例如74HC4020等直接构成。

好的,我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需要改变输出频率,也可以用74HC4046加HCMOS分频电路例如74HC4020等直接构成。

想问一下,我的参考信号不是50%占空比,我在前级要加一个二分频整形,这样鉴相器出来的脉冲应该是500HZ左右,我的滤波器截止频率大概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我的参考信号不是50%占空比,我在前级要加一个二分频整形,这样鉴相器出来的脉冲应该是500HZ左 ...

如果用74HC4046的PFD(PC2),可以直接用边沿触发,那样就不必二分频。
还有,若采用74HC9046的话,由于其PC2没有死区,可以减小锁相环的相位抖动。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工作在3.3V的74HC9046。

网友:
30mA?那没有问题。一片74HC4046加两片74HC390,耗电到不了30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我的参考信号不是50%占空比,我在前级要加一个二分频整形,这样鉴相器出来的脉冲应该是500HZ左 ...

环路滤波器可以采用一个零点一个极点的超前-滞后型,或者再增加一个小电容增加一个高阶极点。按照开环传递函数设计:一、保证以-20dB/dec的斜率穿越横轴,且穿越频率前后有足够的宽度。二、保证1kHz有足够的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