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放大器的供电端的电感和偏置电阻

楼主:
小白提问.
如图射频放大器电路,改变R的大小,是通过什么原理改变输出的频率响应的

网友A:
L作为回路的一部分,并提供供电通路,所以,R的大小决定回路的损耗(Q值),因而改秋频带

网友:
好像只有分立三极管放大电路或者集成电路是开集(开漏)输出才会采用这种方法来扩展频率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作为回路的一部分,并提供供电通路,所以,R的大小决定回路的损耗(Q值),因而改秋频带

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随着R值的改变,比如说R变小,信号的低频端增益减少?

网友:
你后面那个电容应该只是隔直,如果把前面的晶体管输出端等效成一个一阶系统是可以的,那么这段的频率响应在小信号模型下可以写出来,可以写个公式出来,大概看看,有条件你可以亲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随着R值的改变,比如说R变小,信号的低频端增益减少?

这个电路的负载,是电阻和电感,---- 宽带放大时。
在低频段,电感不起作用或较小,它的负载就是电阻了。所以,频率很低时,它的增益主要由电阻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随着R值的改变,比如说R变小,信号的低频端增益减少?

这个电路,也可以与那个电容等其它电容形成谐振而成选频放大器,这里的R就可以看作回路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也可以与那个电容等其它电容形成谐振而成选频放大器,这里的R就可以看作回路的一部分。

好的,非常感谢!我自己再看看这方面的书吧

网友:
射频电路,各种响应都很难把控,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