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硬盘被代码塞满是种什么体验

楼主:
    早上来公司,一开电脑。提示警告,空间已不足10G。我去,我可是1T硬盘啊。

    电脑里没有电影,没有歌曲。只有代码和文档们

    吐槽一番,然后开始清理空间去了。。。

网友:
敬仰大神
大爷,常来玩啊!!!

网友:
代码主要是备份占用空间了吧

网友A:
不可能,打死我都不信,别说1T,1M纯代码文本我都不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打死我都不信,别说1T,1M纯代码文本我都不信

Android 的Base代码,动辄几十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ndroid 的Base代码,动辄几十G

你没滤顺工程目录吧,太多重复无用的中间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滤顺工程目录吧,太多重复无用的中间文件了

说实话,那东西可不敢轻易动它。更改目录的话,makefile也要随着变更,影响了几个makefile都说不好。整不好就会造成编译Error。很是头疼的

网友C:
安卓系统 一旦编译了之后 是的确要占用很多空间的,不好清除,如果清除的好,下次再编译,又要占用,一次编译就得等一段时间,真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卓系统 一旦编译了之后 是的确要占用很多空间的,不好清除,如果清除的好,下次再编译,又要占用,一次编 ...

建库啊

网友:
向老板要2T的硬盘

网友:
现在的项目的确越来越大了,各种库、obj,随便一个arm的工程文件也有几十M或上百M。

网友D:
不知道LINUX系统怎么样,我在WINDOWS下一个分区小文件太多,系统经常有进程去读写对应的文件夹,或者一不小收打开哪个包含几千万个小文件的文件夹,硬盘就会很卡。

网友:
太可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LINUX系统怎么样,我在WINDOWS下一个分区小文件太多,系统经常有进程去读写对应的文件夹,或者一不小 ...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命令行操作了,如果是图形界面操作的话,文件不多,Linux也会卡的,它的UI真的比不上Win

网友E:
很想知道小电影的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想知道小电影的数量

公司电脑,木有小电影滴。心中有佛,所见皆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命令行操作了,如果是图形界面操作的话,文件不多,Linux也会卡的,它的UI真的比不上Win ...

命令行确行能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也不得不在DOS下操作
如果手欠敲一个dir命令系统就得重启才能解决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LINUX系统怎么样,我在WINDOWS下一个分区小文件太多,系统经常有进程去读写对应的文件夹,或者一不小 ...

虾兄,好想看看几千万小文件的文件夹长啥样

So TM what......?

网友:
应该是生成的中间文件太多了吧,1t代码是什么概念

网友F(2017-03-11):
git吧,没别的方法
资料有重复还好说,有工具软件找重复文件

网友G:
不太可能1T代码,那得按亿行为单位算

网友:
Android的out .repo目录占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