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手画的一个飞思卡尔B车的一个电机驱动,请大神们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图片)

网友A:
画的不错,不过可以更紧凑点,左上图块我觉得没必要拉的太长的线,接地和网络标号可以靠近点ic,接地最好统一朝下。好像左上图有个点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的不错,不过可以更紧凑点,左上图块我觉得没必要拉的太长的线,接地和网络标号可以靠近点ic,接地最好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