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ensorTile license申请出问题

楼主:
 今天在做安卓的设计了,但是由于需要用到步态分析,所以今天进行了相关的license的申请,但是我接连发了3次!都没有收到对应的license只是收到了第一份等待的邮件,每次都这样,其他论坛朋友都说,几分钟就能收到,我都等了几个小时了?

Dear Customer,
We have received your inquiry and will answer it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our products,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 pages:

OpenSoftwareX

open.FRAMEWORK, full featured SDKs with implementation examples

open.AUDIO, processing libraries for voice and audio

open.MEMS, algorithms and middleware for Motion MEMS

open.RF, protocols and software for the wireless networking

STM32 MCU Nucleo development boards

STM32Cube embedded software

STM32 Nucleo expansion boards

For local support, please contact any of our local office, representative or distributor. Find your local contact type from our worldwide contact list:
Yours Sincerely,
The ST support team
IMPORTANT NOTICE: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email, including any attachments, may only be used by the intended recipient. If you received this email in error, please contact the sender and delete or destroy the material immediately. Thank you."

网友:
有否试试换个邮箱地址?

网友:
你能看到自己发出的邮件吗?

网友:
我的申请也一样,可能是邮箱的问题

网友:
我新装了一下BlueMS,重新申请了一下,可以收到ST回复的包含许可的邮件

然后我把之前发送的发件箱内容使用电脑版的软件再次发送,结果收到了和你一样的邮件

网友:
刚才我又试了一下,用电脑打开刚才从手机发送的发件箱里的邮件,再次发送回复的邮件和你的一样
再用手机端打开发件箱里刚才在手机端发送的那个邮件,选再次发送,收到正常邮件

这问题有可能和你使用的邮箱客户端有关
你用手机装一个网易邮箱试试
在申请的时候填好信息然后选择手机里的网易邮件开打
再网易邮件里点发送试试

网友:
我刚刚又试了试,发现是可以的,我用的是手机QQ邮箱软件,什么都不用改,他会默认生成一些东西,直接发送就好。

网友:
检测你的邮件发送是否成功,手机系统自带的邮件功能有的时候可能因为设置有些问题

网友:
能收到ST回复他的邮件应该是发成功了
有可能是格式不符合要求系统识别不出来关键信息

网友:
我换了QQ邮箱重新申请一次就好了,原来是客户端的问题,应该是客户端不一样,生成的格式不对,所以系统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