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问为什么直接修改文档参数中的title原理图中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明白了就好,可以记录下自己的思路啊

网友:
求楼主是怎么明白了,
好多人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是怎么明白了,
好多人不明白

就是更该文档选项里面的参数设置之后,然后打开放置里面的文本字符串 ,里面的文本是可以选择的,点击后就可以放置了。如果你经常用的话,比如地址,公司等就可以更改文档参数,用的时候选择就OK,不常用直接添加文本字符串拖过去也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更该文档选项里面的参数设置之后,然后打开放置里面的文本字符串 ,里面的文本是可以选择的, ...

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