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nsortile固件有没有ADC的简单例子?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sensortile固件有没有ADC的简单例子?

nmg

网友A:
sensortile固件库都是高级例子!adc的例子你可以参考stm32l47芯片的固件库

网友B:
可以下载STM32CUBEMX这个软件,很容易就成生成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nsortile固件库都是高级例子!adc的例子你可以参考stm32l47芯片的固件库

你说的这种就是直接配置硬件层,没有bsp级的?昨天找了半边没找到ADC句柄实例化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下载STM32CUBEMX这个软件,很容易就成生成一个。

你说的这种就是直接配置硬件层

网友:
自己坐个沙发,@nmg 找个st支持问问?

n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