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两块单片机通信的同步问题

楼主:
用两块STM32进行通信,其中一块板子发出一个调制信号,用跳线输入到另一块单片机中进行解调,解调出来的数据有错误,调制解调的程序在一个程序里面,所以两块板子里的程序是一样的,只是分别将调制和解调的信号通过IO口输出了,当只使用一块板子,把它自身的调制输出用跳线接到解调出入时解调出来的数据正确无误,用两块板子的时候就有错误,他们说这是同步的问题,这方面不懂,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方法呢,或者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具体怎么产生的呢?懂得太少了,希望各位赐教。

网友A:
其中一块板子发出一个调制信号,这个调制信号通过一个管脚来传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块板子发出一个调制信号,这个调制信号通过一个管脚来传输吗?????

恩 是的

网友A:
应该是第二块板子的程序有问题,一但收到高低电平变动,就应全力收信号别的东东先不要干,再有管脚数率是否设一样或大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第二块板子的程序有问题,一但收到高低电平变动,就应全力收信号别的东东先不要干,再有管脚数率是 ...

恩恩    好的 我试试把除了接收信号的东西先屏蔽掉,额,不太懂管脚功率是什么,用的都是PA口的IO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第二块板子的程序有问题,一但收到高低电平变动,就应全力收信号别的东东先不要干,再有管脚数率是 ...

非常感谢,吧其他不用的程序屏蔽掉了好多了,基本没问题了,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恩    好的 我试试把除了接收信号的东西先屏蔽掉,额,不太懂管脚功率是什么,用的都是PA口的IO口啊

是频率,就是50M 还是10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吧其他不用的程序屏蔽掉了好多了,基本没问题了,谢谢啦

解决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频率,就是50M 还是100M

额 这个在配置IO口的时候没有配置啊  PA5是输出,PA6是输入,你帮忙看看

网友C:
注意驱动能力,尤其是距离较远时,还要注意干扰问题。先把IO配置成推挽模式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驱动能力,尤其是距离较远时,还要注意干扰问题。先把IO配置成推挽模式试试。

恩 好的 谢谢  因为这个是接收到就输入单片机,驱动力会有什么影响呢,不好意思啊  懂得太少  虽然不是很明白驱动力要干嘛但是如果驱动力不够加一级跟随是不是就行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好的 谢谢  因为这个是接收到就输入单片机,驱动力会有什么影响呢,不好意思啊  懂得太少  虽然不是很 ...

驱动能力等效于信号源内阻,内阻越小,外部杂散感应信号的影响也就越小,信号的沿特性也会更好。想想看,将信号线对电源或地短路会如何?短路的内阻最小了。再想想看,如果是用一个几十K欧姆的电阻接到电源或地上实现逻辑1和逻辑0又会如何?欧姆定律足可以解决这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吧其他不用的程序屏蔽掉了好多了,基本没问题了,谢谢啦

从描述看来,应该是两个MCU间程序的配合问题:在同一个MCU中运行,没有问题,是因为设计者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内进行发送和接收;而将收发分别放到2个MCU上后,由于2个MCU的程序处理流程的不同,时间配合上就有可能不同步。建议仔细检查收发两侧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