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llen key 滤波问题

楼主:
问题在附件。

网友: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当R=1K,C1=2n,C2=1n与R=5K,C1=10n,C2=5n两个电路,fo的Q值是否一样?

网友:
首先,这是低通滤波器,所以不能用中心频率除以带宽的方法求Q值。
二楼的问题很显然,转折频率肯定是不同的,但是Q值是一样的。

网友A:
想用简单方法计算出这个电路不同电阻和/或电容的截止频率,我摆弄很久都只能在有条件下的接近。
看到你所说当Q值等于0.7,该频点的衰减只好3dB。而2楼的电路参数,Q一样,那么衰减在3dB的频点不同,就一直没有想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用简单方法计算出这个电路不同电阻和/或电容的截止频率,我摆弄很久都只能在有条件下的接近。
看到你所 ...

建议你还是老老实实按照电路的传递函数求转折频率与Q值。所谓的简单方法,或者是某种特定条件下的特解,或者是某种经验公式。对于这种已经有严格解的二阶滤波器,完全没有必要用什么简单方法,非但不够精确,对于正确理解滤波器也是无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用简单方法计算出这个电路不同电阻和/或电容的截止频率,我摆弄很久都只能在有条件下的接近。
看到你所 ...

对于首楼的电路,f0=1/[2*pi*sqrt(R1R2C1C2)],Q=1/{sqrt[(R1C2)/(R2C1)]+sqrt[(R2C2)/(R1C1)]}
二楼的参数,两组R1R2C1C2的乘积不同,所以f0不同,但是两组参数中电阻的比例R1/R2都等于1,电容的比例C1/C2都等于2,所以Q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首楼的电路,f0=1/[2*pi*sqrt(R1R2C1C2)],Q=1/{sqrt[(R1C2)/(R2C1)]+sqrt[(R2C2)/(R1C1)]}
二楼的 ...

在那里无端攻击会被激怒而无心向学。
此问题的讨论使我对Q值和角频率有初步认识。多谢。

网友:
4楼的问题想明白了,由于穿越频率不同,所以衰减一样,其截止频率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