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接两路cmos芯片的dsp平台推荐

楼主:
求能接两路cmos芯片的dsp平台推荐,两路640x480 60fps 即可。

网友:
你这样的话,需要芯片支持双isp,这样的芯片不好找;海思的hi3519v101支持双sensor;

建议你用独立的isp芯片做,再接入系统,这样ti的芯片很多都可以支持了

网友:
我只做双目视觉,不需要isp也行,最好是ti的dsp或者arm
,要求工业级别,海思不能考虑

网友:

可以参考下TI的DM8127、DM8148、DM8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