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MX250128D A1 打开WDT后sleep,唤醒后要再次init

楼主:
Hi,
  目前一个案子现在用PIC32MX250128D,器件ID版本 = A1
   在使用WDT 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产品要做低功耗处理,每4S左右,通过WDT超时唤醒MCU,用来闪烁LED,之后继续sleep;
  当有按键按下,通过电平变化唤醒MCU,或是有UART数据时,也唤醒MCU;这里要运行一会儿,有LED灯指示,
  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操作,进入sleep;
  在没有加入WDT功能前,电平唤醒,和UART唤醒,都正常; (开机的LED,运行时的LED,进入休眠的LED,唤醒的LED)

  加入WDT后,问题来了;
   WDT 是超时复位而唤醒MCU,但我们想MCU再次初始化,所以加了个判断;
  1 参看文件,用下的方法,但不能让WDT复位返回到上次sleep的程序下一条语句;请问有这样的方法吗?
或是这里有什么问题
if( (RCON & 0X18) ==0X18 ) // WDT wake up from sleep mode
    {
        __asm__ __volatile__ ("eret");
//        RCON = RCON&(~0x18);
        app.wdt_flag |= 0x01 ;
    }

2 上面方法不行,我就自己判断RCON来确定要不要开机初始化,但是,看门狗还是不正常;
  所以,我初始化了MCU部分设置;但是,还是存在问题,问题是时有过一次看门狗超时唤醒后,
  之后用电平或UART唤醒MCU,LED指示不正常了(只有唤醒的LED,没有运行时的LED),
  并且,之后,看门狗复位也没有了;LED一直关;
if(app.wdt_flag == 0)
    {
        MAIN_Initialize ( );    // initialize
        MAIN_DeviceInterfaceDetect();
#ifdef SYS_DEBUG_TEST  //定义的
        LED_InitTest();// LED FLASH
        UART1DebugPut(0xe0,RCON);// printf RCON
        RCON = 0;
#endif
    }
    else
    {
        if(app.wdt_flag&0x18 == 0x18)
        {
            MAIN_Initialize2();
            app.wdt_flag = 0;
            RCON = 0;//RCON = RCON&(~0x18);
            LED_WDT_Wakeup();
        }
    }

下面是看门狗复位时的初始化
VOID SYSTEM_Init ( VOID )
{

#if 1
    TRISCbits.TRISC9 = 0; // LED
    TRISAbits.TRISA0 = 0;
    TRISAbits.TRISA1 = 0;

    TRISCbits.TRISC3 = 1;   // BUTTON
    TRISCbits.TRISC2 = 1;   // USB DET  ADC
#else
#endif

    ANSELA  = 0b0000000000000000;
    ANSELB  = 0b0000000000000000;       //PORTB
#ifdef EN_ADC_LOW_POWER_MODE        //没定义的
    //ANSELC  = 0b0000000000001101;       // button ADC RC0  RC2  RC3
#else
   ANSELC  = 0b0000000000000000;
#endif
    SYSTEMConfigWaitStatesAndPB ( SysGetClock ( ) );
    SYSTEMConfigPerformance ( SysGetClock ( ) );
    CheKseg0CacheOn ( );
    INTEnableSystemMultiVectoredInt ( );

    while ( ! OSCCONbits.SLOCK )
        SYSTEM_SetLedOn ( SYSTEM_LED_ALL );
    SYSTEM_SetLedOff ( SYSTEM_LED_ALL );

#if 1
    // T1
    TMR1 = 0;
    T1CON = 0;
    PR1 = SysGetPeripheralClock ( ) / 1000;
    T1CONbits.TON = 1;

    INTSetVectorPriority ( INT_TIMER_1_VECTOR, 2 );
    INTSetVectorSubPriority ( INT_TIMER_1_VECTOR, 0 );
    INTEnable ( INT_T1, INT_ENABLED );
#endif

}

请各位网友,提提建议,调试方法;或是有使用过PIC32MX WDT的code等;
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PIC用的人不多,靠自己摸索吧。
但是看门狗估计无法实现你要的功能,看门狗复位后,会直接跑到复位中断向量处。几乎所有的MCU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用的人不多,靠自己摸索吧。
但是看门狗估计无法实现你要的功能,看门狗复位后,会直接跑到复位中断向 ...

谢谢回答
1 我有在文档里看到过,说是可以实现的; 在分讲看门狗定时器那章节 第9章,microchip 网址
http://www.microchip.com.cn/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60001114h_cn.pdf

网友:
学习了,真有这功能的话,那真是方便不少

网友:
通过这几天的调试与测试;总结下:
1   __asm__ __volatile__ ("eret");  这个代码确实无效,包含plib.h后,只在main里测试WDT
    EnableWDT();
    ClearWDT();
    PowerSaveSleep();
    LED_Test();
发现WDT每次唤醒后从LED_Test(); 开始执行;
2 第二点,看门狗不正常的问题,应该是在系统函数
VOID TIME_Delay1ms ( UINT16 delay )
{
    delay += time1ms + 1;

    while ( delay - time1ms < 0x8000u )
    {
//        SYSTEM_Idle ();
    }
}
这SYSTEM_Idle (); 有对wait();的调用;以至于程序不对;

网友:
我们也用这款单片机做产品的,你这个问题没用过,我现在在调读写flash,有个问题想问你下,擦除flash的物理首地址是1D01F000麽?为什么我有时候对,有时候程序在flash那块老是跑飞。你有这块程序可以参考下麽,我们用的都是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