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A1000与MCP2515那个更好

楼主:
大家好,最近项目上要用到can总线,选了SJA1000和MCP2515,但不知道那个更好,用过的朋友能不能谈一下他们各自的优缺点,谢谢

网友A:
SJA1000是并口。单片机的io就可以操作,也意味着底层程序工作量相对大一点,当然,这个也不难写。MCP2515需要带can口的单片机。占用io数量少。价格略高于SJA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SJA1000是并口。单片机的io就可以操作,也意味着底层程序工作量相对大一点,当然,这个也不难写。MCP2515需 ...

不是吧,MCP2515是CAN控制器,不是收发器,也可以直接用单片机进行操作吧,spi接口的,我听我们采购说SJA1000要差不多10块,MCP2515才6块多

网友:
SJA1000这个片子好像挺老了,我记得是nxp的吧。MCP2515这个片子是SPI转can的吧。我们现在常用的就是TJA1050这个是5V的。现在板子用的是ti的一款can芯片,是3.3v供电的。

网友:
用过MCP2515,SPI接口的,用这很方便,老大开始说用SJA1000,我说可以用MCP2515,后来就用MCP251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