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906程序调解

楼主:
以下是我的程序可运行一直是382.19C,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啦,求大神解答
#include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ack_counter 10
//**************端口定义**************
//LCD 控制线接口
uchar flag1;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LCDE=P3^4;
//mlx90614 端口定义
sbit SCL=P2^3;//时钟线
sbit SDA=P2^2;//数据线
//************数据定义****************
bdata uchar flag;//可位寻址数据
sbit bit_out=flag^7;
sbit bit_in=flag^0;
uchar DataH,DataL,Pecreg;
//************函数声明*****************************************
void start_bit(); //MLX90614 发起始位子程序
void stop_bit(); //MLX90614 发结束位子程序
uchar rx_byte(void);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send_bit(void); //MLX90614 发送位子程序
void tx_byte(uchar dat_byte);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receive_bit(void); //MLX90614 接收位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uint memread(void); //读温度数据
void init1602(void); //LCD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chk_busy_flg(void); //LCD 判断忙子程序
void dis_cmd_wrt(uchar cmd); //LCD 写命令子程序
void dis_dat_wrt(uchar dat); //LCD 写数据子程序
void display(uint Tem); //显示子程序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Tem;
//函数部分
SCL=1;SDA=1;_nop_();
_nop_();_nop_();_nop_();
SCL=0;
delay(1000);
SCL=1;
init1602();
while(1)
{
Tem=memread();
display(Tem);
delay(20);
}
}
//*********输入转换并显示*********
void display(uint Tem)
{
uint T,a,b;
T=Tem*2;
dis_cmd_wrt(0x01);//清屏
if(T>=27315)                                  //温度为正
{
T=T-27315;
a=T/100;                                          //温度整数
b=T-a*100;                                          //温度小数
//---------------------------
if(a>=100)
{
dis_dat_wrt(0x30+a/100);
a=a%100;
dis_dat_wrt(0x30+a/10);
a=a%10;
dis_dat_wrt(0x30+a);
}
else if(a>=10)
{
dis_dat_wrt(0x30+a/10);
a=a%10;
dis_dat_wrt(0x30+a);
}
else
{
dis_dat_wrt(0x30+a);
}
dis_dat_wrt(0x2e);//显示点
//---------------------------
if(b>=10)
{
dis_dat_wrt(0x30+b/10);
// b=b%10;
// dis_dat_wrt(0x30+b);
}
else
{
dis_dat_wrt(0x30);
// dis_dat_wrt(0x30+b);
}
}
//===========================
else                                                                //温度为负值
{
T=27315-T;
a=T/100;
b=T-a*100;
dis_dat_wrt(0x2d);
//--------------------------
if(a>=10)
{
dis_dat_wrt(0x30+a/10);
a=a%10;
dis_dat_wrt(0x30+a);
}
else
{
dis_dat_wrt(0x30+a);
}
dis_dat_wrt(0x2e);//显示点
//--------------------------
if(b>=10)
{
dis_dat_wrt(0x30+b/10);
b=b%10;
dis_dat_wrt(0x30+b);
}
else
{
dis_dat_wrt(0x30);
dis_dat_wrt(0x30+b);
}
}
}
//************************************
void start_bit(void)
{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top_bit(void)
{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tx_byte(uchar dat_byte)
{
char i,n,dat;
n=Nack_counter;
TX_again:
dat=dat_byte;
for(i=0;i<8;i++)
{
if(dat&0x80)
bit_out=1;
else
bit_out=0;
send_bit();
dat=dat<<1;
}
receive_bit();
if(bit_in==1)
{
stop_bit();
if(n!=0)
{n--;goto Repeat;}
else
goto exit;
}
else
goto exit;
Repeat:
start_bit();
goto TX_again;
exit: ;
}
//-----------发送一个位---------
void send_bit(void)
{
if(bit_out==0)
SDA=0;
else
SDA=1;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x_byte(void)
{
uchar i,dat;
dat=0;
for(i=0;i<8;i++)
{
dat=dat<<1;
receive_bit();
if(bit_in==1)
dat=dat+1;
}
send_bit();
return dat;
}
//----------接收一个位----------
void receive_bit(void)
{
SDA=1;bit_in=1;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bit_in=SDA;
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延时--------------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i=0;i _nop_();
}
//------------------------------
uint memread(void)
{
start_bit();
tx_byte(0x00); //Send SlaveAddress
tx_byte(0x07); //Send Command
//------------
start_bit();
tx_byte(0x01);
bit_out=0;
DataL=rx_byte();
bit_out=0;
DataH=rx_byte();
bit_out=1;
Pecreg=rx_byte();
stop_bit();
return(DataH*256+DataL);
}
//******************LCD 显示子函数***********************
void init1602(void)  //初始化 LCD
{
dis_cmd_wrt(0x01);
dis_cmd_wrt(0x0c);
dis_cmd_wrt(0x06);
dis_cmd_wrt(0x38);
}
void chk_busy_flg(void) //LCD 忙标志判断
{
flag1=0x80;
while(flag1&0x80)
{
P0=0xff;
RS=0;
RW=1;
LCDE=1;
flag1=P0;
LCDE=0;
}
}
void dis_cmd_wrt(uchar cmd) //写命令子函数
{
chk_busy_flg();
P0=cmd;
RS=0;
RW=0;
LCDE=1;
LCDE=0;
}
void dis_dat_wrt(uchar dat) //写数据子函数
{
chk_busy_flg();
if(flag1==16)
{
P0=0XC0;
RS=0;
RW=0;
LCDE=1;
LCDE=0;
}
P0=dat;
RS=1;
RW=0;
LCDE=1;
LCDE=0;
}

网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ack_number 10

//**************端口定义**************************************************

uchar flag;            //LCD控制线接口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LCDE=P3^4;
//mlx90614 端口定义
sbit SCK=P2^3;//时钟线
sbit SDA=P2^2;//数据线

//************数据定义****************************************************

bdata uchar flag1;        //可位寻址数据

sbit bit_out=flag1^7;

sbit bit_in=flag1^0;

uchar tempH,tempL,err;

//**************************  LCD1602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命令

#define LCD_DATA        1              // 数据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设置显示模式******* 0x08+   *********************************************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设置输入模式********** 0x04+ ********************************************

#define LCD_AC_UP        0x02     //光标右移 AC+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默认 光标左移 AC-

#define LCD_MOVE        0x01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默认 画面不移动

//**************************  mlx90614  ***********************************

//command mode  命令模式

#define RamAccess        0x00        //对RAM操作

#define EepomAccess        0x20        //对EEPRAM操作

#define        Mode        0x60        //进入命令模式

#define ExitMode        0x61        //退出命令模式

#define        ReadFlag        0xf0        //读标志

#define EnterSleep        0xff        //进入睡眠模式

//ram address        read only RAM地址(只读)

#define AbmientTempAddr        0x03        //周围温度

#define        IR1Addr        0x04

#define        IR2Addr        0x05

#define LineAbmientTempAddr        0x06          //环境温度

/*0x0000        0x4074        16500 0.01/单元

     -40          125*/

#define LineObj1TempAddr        0x07        //目标温度,红外温度

/*0x27ad-0x7fff        0x3559 22610        0.02/单元

  -70.01-382.19  0.01   452.2*/

#define        LineObj2TempAddr        0x08

//eepom address  EEPROM地址

#define TObjMaxAddr        0x00        //测量范围上限设定

#define TObjMinAddr        0x01        //测量范围下限设定

#define PWMCtrlAddr        0x02        //PWM设定

#define TaRangeAddr        0x03        //环境温度设定

#define KeAddr        0x04        //频率修正系数

#define ConfigAddr        0x05        //配置寄存器

#define SMbusAddr        0x0e        //器件地址设定

#define Reserverd1Addr        0x0f        //保留

#define Reserverd2Addr        0x19        //保留

#define ID1Addr        0x1c        //ID地址1

#define ID2Addr        0x1d        //ID地址2

#define ID3Addr        0x1e        //ID地址3

#define ID4Addr        0x1f        //ID地址4

//************函数声明*****************************************************

void start(); //MLX90614发起始位子程序

void stop(); //MLX90614发结束位子程序

uchar ReadByte(void); //MLX90614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send_bit(void); //MLX90614发送位子程序

void SendByte(uchar number); //MLX90614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read_bit(void); //MLX90614接收位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uint readtemp(void); //读温度数据

void init1602(void); //LCD初始化子程序

void busy(void); //LCD判断忙子程序

void cmd_wrt(uchar cmd); //LCD写命令子程序

void dat_wrt(uchar dat); //LCD写数据子程序

void display(uint Tem); //显示子程序

void Print(uchar *str); //字符串显示程序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Tem;        //温度变量

SCK=1;

SDA=1;

delay(4);

SCK=0;

delay(1000);

SCK=1;

init1602();        //初始化LCD

{

Tem=readtemp();        //读取温度

cmd_wrt(0x01);        //清屏

Print("  Temperature:    ");        //显示字符串  Temperature: 且换行

display(Tem);        //显示温度

Print(" ^C");        //显示摄氏度

delay(10000);        //延时再读取温度显示

}

}

void Print(uchar *str)        //字符串显示程序

{

while(*str!='\0')        //直到字符串结束

{

dat_wrt(*str);        //转成ASCII码

str++;        //指向下一个字符

}

}

//*********输入转换并显示*********

void display(uint Tem)

{

uint T,a,b;

T=Tem*2;

if(T>=27315)        //温度为正

{

T=T-27315;        //

a=T/100;        //温度整数

b=T-a*100;        //温度小数

if(a>=100)        //温度超过100度

{

dat_wrt(0x30+a/100);        //显示温度百位

dat_wrt(0x30+a%100/10);        //显示温度十位

dat_wrt(0x30+a%10);        //显示温度个位

}

else if(a>=10)        //温度超过10度

{

dat_wrt(0x30+a%100/10);        //显示温度十位

dat_wrt(0x30+a%10);        //显示温度个位

}

else        //温度不超过10度

{

dat_wrt(0x30+a);        //显示温度个位

}

dat_wrt(0x2e);        //显示小数点

if(b>=10)        //温度小数点后第1位数不等于0

{

dat_wrt(0x30+b/1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1位数

dat_wrt(0x30+b%1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2位数

}

else        //温度小数点后第1位数等于0

{

dat_wrt(0x3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1位数0

dat_wrt(0x30+b);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2位数

}

}

else        //温度为负

{

T=27315-T;

a=T/100;

b=T-a*100;

dat_wrt(0x2d);        //显示负号

if(a>=10)        //温度低于负10度

{

dat_wrt(0x30+a/10);        //显示温度十位

dat_wrt(0x30+a%10);        //显示温度个位

}

else        //温度高于负10度

{

dat_wrt(0x30+a);        //显示温度个位

}

dat_wrt(0x2e);        //显示小数点

if(b>=10)        //温度小数点后第1位数不等于0

{

dat_wrt(0x30+b/1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1位数

dat_wrt(0x30+b%1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2位数

}

else        //温度小数点后第1位数等于0

{

dat_wrt(0x3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1位数0

dat_wrt(0x30+b);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2位数

}

}

}

//************************************

void start(void)        //停止条件是 SCK=1时,SDA由1到0

{

SDA=1;

delay(4);

SCK=1;

delay(4);

SDA=0;

delay(4);

SCK=0;

delay(4);

}

//------------------------------

void stop(void)        //停止条件是 SCK=1时,SDA由0到1

{

SCK=0;

delay(4);

SDA=0;

delay(4);

SCK=1;

delay(4);

SDA=1;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char number)

{

uchar i,n,dat;

n=Nack_number;        //可以重发次数

Send_again:

dat=number;

for(i=0;i<8;i++) //8位依次发送

{

if(dat&0x80)   //取最高位

{

bit_out=1;            //发1

}

else

{

bit_out=0;            //发0

}

send_bit();            //发送一个位

dat=dat<<1;            //左移一位

}

read_bit();   //接收1位 应答信号

if(bit_in==1)     //无应答时重发

{

stop();

if(n!=0)

{

n--;            //可以重发Nack_number=10次

goto Repeat;        //重发

}

else

{

goto exit;        //退出

}

}

else

{

goto exit;

}

Repeat:

start();        //重新开始

goto Send_again;        //重发

exit: ;        //退出

}

//-----------发送一个位---------

void send_bit(void)

{

if(bit_out==1)

{

SDA=1;   //发1

}

else

{

SDA=0;   //发0

}

_nop_();

SCK=1;   //上升沿

delay(4);delay(4);

SCK=0;

delay(4);delay(4);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dat;

dat=0;        //初值为0

for(i=0;i<8;i++)

{

dat=dat<<1;        //左移

read_bit();        //接收一位

if(bit_in==1)

{

dat=dat+1;        //为1时对应位加1

}

}

SDA=0;        //发送应答信号0

send_bit();

return dat;        //带回接收数据

}

//----------接收一个位----------

void read_bit(void)

{

SDA=1;        //数据端先置1

bit_in=1;

SCK=1;        //上升沿

delay(4);delay(4);

bit_in=SDA;        //读数据

_nop_();

SCK=0;

delay(4);delay(4);

}

//------------------------------

uint readtemp(void)

{

SCK=0;

start(); //开始条件

SendByte(0x00); //发送从地址00

SendByte(0x07); //发送命令

start(); //开始条件

SendByte(0x01); //读从地址00

bit_out=0;

tempL=ReadByte();        //读数据低字节

bit_out=0;

tempH=ReadByte();        //读数据高字节

bit_out=1;

err=ReadByte();        //读错误信息码

stop();        //停止条件

return(tempH*256+tempL);

}

//******************LCD显示子函数***********************

void init1602(void) //初始化LCD

{

cmd_wrt(0x01);        //清屏

cmd_wrt(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不闪烁

cmd_wrt(0x06);        //完成一个字符码传送后,光标左移,显示不发生移位

cmd_wrt(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

void busy(void) //LCD忙标志判断

{

flag=0x80;        //赋初值 高位为1 禁止

while(flag&0x80)        //读写操作使能位禁止时等待 继续检测

{

P0=0xff;

RS=0; //指向地址计数器

RW=1; //读

LCDE=1; //信号下降沿有效

flag=P0;        //读状态位 高位为状态

LCDE=0;

}

}

void cmd_wrt(uchar cmd) //写命令子函数

{

LCDE=0;

busy();        //检测 读写操作使能吗

P0=cmd; //命令

RS=0; //指向命令计数器

RW=0; //写

LCDE=1;        //高电平有效

LCDE=0;

}

void dat_wrt(uchar dat) //写数据子函数

{

busy();        //检测 读写操作使能吗

LCDE=0;

if(flag==16)

{

RS=0;        //指向指令寄存器

RW=0; //写

P0=0XC0;        //指向第二行

LCDE=1;        //高电平有效

LCDE=0;

}

RS=1;        //指向数据寄存器

RW=0; //写

P0=dat; //写数据

LCDE=1;        //高电平有效

LCDE=0;

}

//------------延时--------------

void delay(uint n)

{

uint j;

for(j=0;j
{

_nop_();

}

}
这个也是一样

网友:
为什么初始子程序为什么是这样写?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