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bit为什么不用STM32F7

楼主:
 如题,newbit为什么不用F7这样性能高一些的芯片,这样不能支持更多的应用么?整个newbit方案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的

网友A:
newbit第一版是根据microbit的参考设计制作,兼容原版,但是做了一些改进。

不用STM32F7是因为成本问题,STM32F7推出的时间不算太长,成本还比较高。下一版可能会改用ESP32或STM32F4。

网友:
Newbit的定位决定其所使用的配置,毕竟F7的外设过于丰富,加之成本高企,提高了Newbit的成本,意味着推广更难,同时丰富的外设会加重准入门槛,而在准入阶断的人基本上是不需要用到那么多外设的,正如洗衣机不会配intel 的CPU,或许很多洗衣机连8位的MCU都不用配,只需要酏个4位的MCU就足够了,简单意味着更少出错,对于入门人员解决各种ERROR是非常头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wbit第一版是根据microbit的参考设计制作,兼容原版,但是做了一些改进。

不用STM32F7是因为成本问题 ...

谢谢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目前mircopython已经支持stm32F746DIS了,如果想用fsmc总线, 这部分开发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目前mircopython已经支持stm32F746DIS了,如果想用fsmc总线, 这部分开发 ...

mpy目前还不支持STM32F7的大部分特有功能,只是在内核中可以跑。如果要在mpy中增加功能,一个方法是用python语言开发,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加入C语言代码,直接编译到内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