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毕业设计,不成功就毕业不了!求各位帮帮忙

楼主:
在实验指导书的实验三中,输入make 指令显示如下错误,不知道是哪里的错误。请各位解一下,谢谢

网友:
哈哈,又到了做毕设的时候

网友:
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需要定义一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需要定义一个参数

在哪定义呢?实在Makefilie里面吗?还是。。。谢谢您。

网友:
直接翻译成中文就行了,也就是编译HwLibs 需要定义某个东西,显然你没有定义这事。可能是缺少 socal.h的原因。看命名,这个定义可能在socal.h里面

网友:
Makefile:

# BOARD can be set to "cyclonev" or "arria10". For "arriav", use "cyclonev"
BOARD=cyclonev
头文件中加入:
#define soc_cv_av

注意以下自带例子 include 路径是否正确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