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些接地环路

楼主:
   接地环路像是“神奇生物”一样,鬼魅一般的出现,又鬼魅般的消失,只在你的示波器上留下一道痕迹。在正常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接地环路什么时候发生,但一些现象可以帮你判断是否产生了环路。

    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两个独立的设备被连接在一起之后,两者又分别接到了同一个地上,由于数据线上通常有着地的连接,而外部的地又是连接在一起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地的回路。而在其中,电流可能会开始流动,对系统造成各种各样的干扰——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录像机和播放器之类的设备与电视连接的时候,画面或声音出现的干扰声。

    对于任何问题来说,解决的方法都比产生问题的原因难找。对于这个问题来说,最简单的办法是切断环路形成的通路。比如切断两者之间的直接物理联系,如将导线传递信号改成无线传递等。而有些利用导线传输信号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种问题,比如RS485采用差分信号(两路信号的相对电压差)来传输信息,不引入地线来作为比较的基础。

     RS-232为共地信号(非平衡传输),而RS-485为平衡传输
    另一种方案是采用隔离措施,使得两条信号线之间没有直接的电学连接。比如采用隔离光耦或隔离变压器均可实现。这样的措施还经常出现在设备对外的接口电路上,用以保护接口不被外部极端情况损坏。

    所以,来总结一下吧!接地并不只是把地线连接在“地”上就可以了。而对于每个设备来说,我们应该保证其接地的路径仅有一个。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把那些环“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