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车的电机驱动

楼主:
大一小白,请大佬们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看个热闹,不会画板,@RCSN 正在玩电机驱动板,让他来说说

网友:
P4,P5只是哥俩相连?U1这个贴片这么多引脚只用了3个脚?
连不连的主要是原理图,俺管不了
建议PCB布线要根据原理进行,哪个地方走的是过电流的线适当加粗。
地线是不是要和覆铜包含,感觉地线好像有问题

网友:
用什么方案?ti的电机驱动?感觉不太像。。。。 像VCC,VBAT如果是我来处理的话,我直接丢一堆的铜皮上去,谁还连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