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单步调试能亮灭,run就不行

楼主:
 今天用cube配置了一个GPIO12闪灯程序,下载到板子上不起作用,后面把datalog的例程改了一下能用,多余的都注释了,一样的main,一样的hal_init,一样的 SystemClock_Config,一样的GPIO_Init,怎么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没引用sensortile.h,这个头文件也只是一些二次预定义,有漏掉什么?而且单步调试(没用HAL_Delay,用的是自己写的软延时)没问题能进入主循环亮灭,怪了,是什么问题?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while (1)
  {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12,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12,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0);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Enable the LSE Oscilator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E;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N;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Enable the CSS interrupt in case LSE signal is corrupted or not present */
  HAL_RCCEx_DisableLSECSS();

  /* Enable MSI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MSI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1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4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RTC;
  PeriphClkInitStruct.RTCClockSelection = RCC_RTCCLKSOURCE_LSE;
  if(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Enable MSI Auto-calibration through LSE */
  HAL_RCCEx_EnableMSIPLLMode();

  /* Select MSI output as USB clock source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B;
  PeriphClkInitStruct.UsbClockSelection = RCC_USBCLKSOURCE_MSI;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PWREx_EnableVddIO2();
  __GPIOG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Configure GPIO pin : PG12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也没看到那个地方开启这个中断,这个函数又是怎么被main调用的?

通过core_cm4.h文件中的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函数设置的

main函数->HAL_Init();->HAL_InitTick(TICK_INT_PRIORITY);->HAL_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SysTick_Config(TicksNumb);

网友C:
也许速度太快,亮灯时间太短。加个延时试试。

网友D:
首先,你得把你的程序上传一下吧!我猜可能是bootloader被清除了,你可能需要刷下bootloader ,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2018-1-1.html 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你的是全速调试不行?那就不是bootloader的问题

网友:
同意沙发。
看下你灯的亮度,或者可以量一下电压。
比如正常亮的时候电压是5V,两下量的是2.5V,那么就是占空比50%的方波,只是频率过快。

网友A:
怎么样了 是二楼说的问题吗

网友E:
闪的太快,亮灭间加上延时吧。或者配置一个定时器,然后在中断里面亮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速度太快,亮灯时间太短。加个延时试试。

不是吧,一开始用的是Hal_Delay(1000),和datalog里一样,后面写了个软延时,时钟周期4Mhz的话,要看指令周期是几个时钟周期了,里外层循环都调过大小,还是不行,到底那个地方出错了,我把工程传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得把你的程序上传一下吧!我猜可能是bootloader被清除了,你可能需要刷下bootloader ,参考http:// ...

不是这个问题,我把工程传一个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同意沙发。
看下你灯的亮度,或者可以量一下电压。
比如正常亮的时候电压是5V,两下量的是2.5V,那么就是 ...

我把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了 是二楼说的问题吗

因该不是,传个程序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闪的太快,亮灭间加上延时吧。或者配置一个定时器,然后在中断里面亮灭

我也多希望是这个问题啊,应该不是,用HAL_Delay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把程序传上来看看

解压开看了你的程序,设置有问题呀。

默认的bootloader是从flash地址0x0800000开始跑程序的,你设置不对自然程序跑不起来,因为你的0x08000000地址内没有东西。

网友F:
从.map文件可以看到,复位地址指向了0x08004000。
startup_stm32l476xx.o,正是startup_stm32l476xx.s编译生成的。
你的仿真调试时能实现,是因为你选了一个选项,“Load Application at startup”。强制先加载了startup_stm32l476xx.s,而把复位地址指向了0x08004000。

网友:
你试了可以?你都没试,而且肯定不对,一开始已经下过bootloader了,以后下程序自然是从程序区起始地址0x08004000开始了,每次下bootloader多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map文件可以看到,复位地址指向了0x08004000。
startup_stm32l476xx.o,正是startup_stm32l476xx.s ...

你试了可以?你都没试,而且肯定不对,一开始已经下过bootloader了,以后下程序自然是从程序区起始地址0x08004000开始了,每次下bootloader多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压开看了你的程序,设置有问题呀。

默认的bootloader是从flash地址0x0800000开始跑程序的,你设置 ...

sensortile上的,也是,不是你说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文件有改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试了可以?你都没试,而且肯定不对,一开始已经下过bootloader了,以后下程序自然是从程序区起始地址 ...

你又没说你烧过bootloader,而且你给的程序中也没看到。
而且我也没有你的板,自然没法试。
那你看看,你的片上0x08000000开始的内容是不是正确的bootloader。

网友:
@nmg 让技术支持看看?几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又没说你烧过bootloader,而且你给的程序中也没看到。
而且我也没有你的板,自然没法试。
那你看看, ...

因该是的,为了对比,前后两次烧过程序,没问题,那个文件是加载器吗?不太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因该是的,为了对比,前后两次烧过程序,没问题,那个文件是加载器吗?不太懂

给个bootloader的hex文件,我导入工程看看程序跳转代码,和占用flash段情况。无论你什么时候烧写用户代码,自己烧写后的bootloader段内容一点都不能改变,这点可以读出来查看。
实在不行的话,你用串口ISP模式读出来程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个bootloader的hex文件,我导入工程看看程序跳转代码,和占用flash段情况。无论你什么时候烧写用户代码 ...

没有hex,是bin文件,sensortile自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个bootloader的hex文件,我导入工程看看程序跳转代码,和占用flash段情况。无论你什么时候烧写用户代码 ...

这个是自带的,用st-link utility软件可擦写

网友G:
gpio12是不是已经复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gpio12是不是已经复用啦!

没有啊

网友:
我试了一下你的项目,IAR编译没成功

网友A:
你的代码我用MDK跑了一下
如果使用HAL_Delay(1000);延时代码会停在HAL_Delay函数的while循环处
  while((HAL_GetTick() - tickstart) < wait)
  {
  }

如果使用你自己写的延时函数
delayms(1000);可以正常运行,LED常亮,看不到闪烁效果
如果把传入的参数加大
delayms(10000);这时LED显示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我用MDK跑了一下
如果使用HAL_Delay(1000);延时代码会停在HAL_Delay函数的while循环处
  while ...

你确认你没改别的吗?我改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认你没改别的吗?我改了不行啊

复位了一下,可以闪了

网友A:
我第一次下载你的代码时bootloder没有了
代码运行不到main函数
换Datalog例程也一样
重新刷Bootloader解决
因为我以前一直用IAR也不排除bootloader以前就没了

网友:
应该不是复位这么简单吧
后来一直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下载你的代码时bootloder没有了
代码运行不到main函数
换Datalog例程也一样
重新刷Bootloader ...

keil打开的时候默认的是0x8000000,所以第一次下的时候不注意就把加载器掩盖了,我都是分开单独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复位这么简单吧
后来一直好用么

是好用,我用GPIO2和GPIO3试过了,没问题,就是要复位一下,难道说下完程序后程序指针没有找到0x08004000地址,那datalog例程怎么解释,难道是哪个文件要修改一下,startup_stm32l476xx.s 这个文件我都复制过来试了不行,而且关于hal_delay的用法还是一筹莫展,只要配置RCC应该就能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好用,我用GPIO2和GPIO3试过了,没问题,就是要复位一下,难道说下完程序后程序指针没有找到0x08004000 ...

这是你的例程,MDK下载后运行就能闪灯
离开MDK,上电也正常
和DATALOG一样

你说的复位是怎么回事?

网友A:
HAL_Delay死循环是因为while中HAL_GetTick()一直返回零
HAL_GetTick()返回了全局变量uwTick
uwTick是由HAL_IncTick(void)函数控制它增长的
参考datalog例程HAL_IncTick()函数由SysTick_Handler中断函数调用
SysTick_Handler中断在stm32l4xx_it.c中

要实现SysTick的计数功能应该先实现SysTick_Handler函数并在SysTick_Handler函数中调用HAL_IncTi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例程,MDK下载后运行就能闪灯
离开MDK,上电也正常
和DATALOG一样

你说的复位是怎么回事?
...

我这边下下去要复位后才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L_Delay死循环是因为while中HAL_GetTick()一直返回零
HAL_GetTick()返回了全局变量uwTick
uwTick是由HA ...

好,晚上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下下去要复位后才能正常

我发回去的例程你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AL_Delay死循环是因为while中HAL_GetTick()一直返回零
HAL_GetTick()返回了全局变量uwTick
uwTick是由HA ...

但也没看到那个地方开启这个中断,这个函数又是怎么被main调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core_cm4.h文件中的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函数设置的

main函 ...

哦,对,在硬件初始化里面就配置了点滴中断,

SysTick_Handler这个函数的地址果然在中断向量表里,它就是中断服务程序,郁闷啊,刚发现keil可以搜索所有文件,茅塞顿开啊,感谢感谢,这个中断是硬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对,在硬件初始化里面就配置了点滴中断,

SysTick_Handler这个函数的地址果然在中断向量表里, ...

对,这个中断不需要手动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