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聚酯膜电容替代常规贴片可以吗

楼主:
很多电路都会用到10nF~10uF之间的电容,小型电路里最常见的贴片(应该是瓷介),不过我这里更容易弄到CBB/CL类的电容。

CBB性能不错(损耗角正切小),就是体积大点,在PCB占很大空间。

1、现在我想在直流电源滤波、IC旁的去耦等环境直接使用CL电容可以吗?陶瓷、CL到底哪个好?
(我只测过一次陶瓷的属性,感觉其损耗角很大而且散乱,貌似还不如CL,当然也或许是瓷片来源有问题,网上廉价货。)

2、另外,在直流信号滤波使用CL可行么?
(我们的电容产品书都写的CBB适合高频电路)

网友:
仿佛CBB成本会高一点吧!模拟的东西太深奥,经验非常重要,不懂只能帮顶,个人认为任何物料都有自己的缺点,够用就好,平衡很重要,水瓢也不适合喝汤。

网友:
一要看你的聚酯电容是否无感,“电源滤波、IC旁的去耦等”电容应该用无感电容。
二要看你的聚酯电容损耗角是否满足你的“高频电路”要求。通常聚酯电容损耗角比你所说的CBB电容要大。

网友:
卷绕的薄膜电容具有较大的串联等效电感,高频特性不如叠层,但温度特性往往更好。问题是,作为去耦,显然对高频特性更敏感,所以有机薄膜电容会差些,但也能用,只是付出大得多的体积特别是昂贵得多的价格,这么做可非常不值得。所以,如果是非长期使用的DIY或干脆是实验性电路,那你用吧,否则还是买瓷介电容为佳。

网友:
如果是正规的瓷片电容,其损耗角正切应该比CL的要小。现在生产薄膜电容的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与减小体积,在薄膜上蒸发的金属层越来越薄,导致其等效串联电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