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cc1101的阻抗匹配?

楼主:
自己最近在用CC1101的433Mhz频段进行无线通信,在做PCB的时候关于阻抗匹配遇到一些问题,下面是TI官方给的的参考电路图。

这里巴伦电路将RF-N和RF-P端口之间的平衡信号转化为非平衡信号,T型滤波器虑去高次谐波,那阻抗匹配电路应该是从RF-N和RF-P两个端口之间到天线之间之间整个电路器件阻抗吗?这其中还要包括自己在PCB上走线的阻抗吗?但是最近我又看到说射频线的阻抗控制在50Ohm,然后我不太轻触射频线的阻抗控制和这个阻抗匹配电路之间的区别啊?希望大家给我解释下。

网友A:
如果板上存在长线,那么需要按传输线的要求布板,这里就有个阻抗问题。如果连线远远短于信号波长,那无所谓,不必考虑。

网友B:
走线尽量短,我们就是按照官网电路设计的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上存在长线,那么需要按传输线的要求布板,这里就有个阻抗问题。如果连线远远短于信号波长,那无所谓 ...

嗯嗯,谢谢版主了,433M的波长大概是70cm左右,我PCB连线都很短的,远远小于波长了吗,这样就不必考虑传输线阻抗了,也不需要做射频线阻抗控制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线尽量短,我们就是按照官网电路设计的模块

嗯嗯,谢谢版主了,我PCB布局也是按照官方参考,我下一版准备布局在紧凑些,这样不必让PCB厂做射频线的阻抗控制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谢谢版主了,433M的波长大概是70cm左右,我PCB连线都很短的,远远小于波长了吗,这样就不必考虑传 ...

前帖已经说了,足够短就可以不考虑。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片子在ti的官网上会有硬件的demo,包括pcb,这部分电路完全可以照抄ti的demo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