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有关一句结构体和数组指针的代码解释

楼主:
MsgHeadDef_t *ptempMsgHead = (MsgHeadDef_t *)(sSendDataBuf + 1);
MsgHeadDef_t        是一个结构体
sSendDataBuf 是一个数组,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定义一个MsgHeadDef_t的指针结构ptempMsgHead,并将其赋值为:(sSendDataBuf + 1), (MsgHeadDef_t *)为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MsgHeadDef_t的指针结构ptempMsgHead,并将其赋值为:(sSendDataBuf + 1), (MsgHeadDef_t *)为强 ...

MsgHeadDef_t *ptempMsgHead  这句是定义一个结构体指针还是指针结构体呢

sSendDataBuf 数组的第二个元素赋值给结构体MsgHeadDef_t的首个参数?还是将MsgHeadDef_t结构体的收个参数复制给sSendDataBuf [1],然后结构体的第二个参数复制给sSendDataBuf [2]?
(MsgHeadDef_t *)(sSendDataBuf + 1);这句表示将sSendDataBuf 强制转换成(MsgHeadDef_t *)的意思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gHeadDef_t *ptempMsgHead  这句是定义一个结构体指针还是指针结构体呢

sSendDataBuf 数组的第二个 ...

从未听说过c语言里有“指针结构体”。

建议多看书,推荐《C和指针》

网友:
数组名作为右值时,意义是首元素首地址,对指针+1,其值前进指针具体指向类型大小个字节,因此ptempMsgHead实际指向是sSendDataBuf 数组中第1个元素(即sSendDataBuf[1])。然后强制类型转换为MsgHeadDef_t类型,编译器解析ptempMsgHead指向的内存时,按MsgHeadDef类型去解析。

网友:
姑且假设你的sSendDataBuf是一个uint8或者uint32之类的数组,那么我想你的程序想发送一个数据序列,该序列保存在sSendDataBuf中,而该sSendDataBuf数组的第一个数据可能代表了长度(或MsgHeadDef_t的个数),后面则是规则的MsgHeadDef_t数据。
sSendDataBuf+1指向了该数组的第1个位置,根据上面的推论,第一个位置也就是MsgHeadDef_t数据的地址,把该地址通过强制类型转换(因为sSendDataBuf是个uint8或者uint32指针需要进行强制类型转换)赋值给ptempMsgHead自然也就是合理的(该程序可能在填充一个sSendDataBuf序列)。
一般情况下如果想发送一个数据结构的序列可以这样(而不是直接都塞在一个uint8或uint32的常规数组中):
struct MsgHeadDef_t{
    uint8 dataX;
};
struct sSendDataBuf{
    uint32 dataLen;
    MsgHeadDef_t* pData;
};

或者你的sSendDataBuf本身就是MsgHeadDef_t类型的数组:
MsgHeadDef_t sSendDataBuf[9];
sSendDataBuf+1就是取第1个MsgHeadDef_t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