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V-I转换电路怎么理解,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电路是楼主随意画的吧?

让别人分析电路,要拿典型的、正确的、合理的电路出来才行。

网友:
此电路根本不是什么V-I转换电路。输入端明明标注着PWM,却找不到负载。
另外,复合管供电30V,LM358需要输出多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