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的GPIO中断

楼主:
我用6638的P1.1引脚接上169的p1.0引脚,在6638里给p1.1一个方波,接上169的p1.0脚后,p1.0脚接收到这个方波的下降沿,从而触发p1.0引脚的中断,然后169进入GPIO中断程序,这样做可不可以啊,各位大神,求给的思路啊,6638和169的代码框架能点启发吗

网友A:
可以的,在连接线上上拉一个电阻,默认总线电平为高电平,6638里给p1.1一个方波,当产生低电平时,总线电平被拉低,p1.0脚会产生下降沿中断。6638和169的代码框架采用大循环结构,但是需要分层,把底层和应用层分开,低功耗设置细节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连接线上上拉一个电阻,默认总线电平为高电平,6638里给p1.1一个方波,当产生低电平时,总线电平 ...

底层和应用层分开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连接线上上拉一个电阻,默认总线电平为高电平,6638里给p1.1一个方波,当产生低电平时,总线电平 ...

大循环框架是指6638发送的一个方波在一个死循环里,168接收下降沿也在一个死循环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循环框架是指6638发送的一个方波在一个死循环里,168接收下降沿也在一个死循环里吗??

指的是程序的框架,不是某一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程序的框架,不是某一个功能

能举个列子说明一下么,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