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enSorTile Android获取电量报错

楼主:
 最近在开始在使用AndroidStudio通过使用官方的SDK来进行安卓端的编程了,但是突然出现了一个错误,由于本人对android不是很熟悉,让我无法理解,在此提出问题,希望大侠能够帮助一下小弟。
  我在使用读取温度、角度等等数据时均没有问题,但是在读取电池数据时却出现了问题。
//对角度传感器Frature初始化
FAcc=mNode.getFeature(FeatureAcceleration.class);

//对电池电量Feature初始化
FBatt=mNode.getFeature(FeatureBattery.class);

//对温度Feature初始化
FTemp=mNode.getFeature(FeatureTemperature.class);这一段代码运行过后FAcc、FTemp均正常,而FBatt却为空,最初我以为是没有引入这个类,但是我检查过了这部分没有问题。

import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Acceleration;
import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Battery;
import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Pedometer;
import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Switch;
import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Temperature;
所以久很纠结了,因为一旦feature出了问题就无法使用我计划的方法读取电池数据
//读取电压值
if (!mNode.isEnableNotification(FBatt))//Ensure the Switch is EnableNotification
    mNode.enableNotification(FBatt);
BattVolt=FBatt.getVoltage(FBatt.getSample());

电池Feature为NULL

电池Feature为NULL

网友:
看看这个链接有没有帮助:

commented

Hi,
I'm unable to retrieve battery data from a SensorTile using this SDK.
The battery feature doesn't appear in the list of available features, but the BlueMS app is able to retrieve and to show such a feature.
I've tried to manually obtain the data with
node.getFeature(FeatureBattery.class);
but it returns a null object.
I'm able to retrieve all others data (mag, gyro, acc, ...).
I'm forgetting something?

commented

Hi Andrea,
I tested with Bluemicrosystem2 v2.2 and BlueSTSDKExample application and I'm able to see the battery data.
  • Which firmware are you using?
  • Do you call getFeature after the connection has been completed?

commented

Hi Giovanni,
i'm using Bluemicrosystem2 v2.2.
Here is a portion of my code:
private Node.NodeStateListener mNodeStateListener = new Node.NodeState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tateChange(final Node node, Node.State newState, Node.State prevState) {            if ((newState == Node.State.Connected)) {                List features = node.getFeatures();                for (final Feature feature : features) {                    node.enableNotification(feature);                    // NO BATTERY FEATURE HERE                }                Feature battery = node.getFeature(FeatureBattery.class); // NULL            } else if ((newState == Node.State.Unreachable || newState == Node.State.Dead || newState == Node.State.Lost)) {                // DO STUFF HERE            } else if (newState == Node.State.Disconnecting) {                // DO STUFF HERE            }        }    };

commented

ok it seems that you are using it correctly.
Please, try to debug the node connection.
Set a breackpoint
the function is called during the scanning phase, my featureMask is 0x4FF0400. Look if it builds the FeatureBattery class.
Then set a breakpoint
The function is called during the node connection, look if it called with the BluetoothGattCharacteristics with uuid 00020000-0001-11e1-ac36-0002a5d5c51b (the Battery characteristics)
Regards
Giovanni

commented

Hi Giovanni,
at the first breakpoint I obtained the following featureClass values (in this order):
  • class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AccelerationEvent
  • class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Temperature
  • null
  • class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Temperature
  • class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Humidity
  • class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Pressure
  • class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Magnetometer
  • class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Gyroscope
  • class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Acceleration
  • class com.st.BlueSTSDK.Features.FeatureMicLevel
the null value caught my attention.
at the connection I obtain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001d0000-0001-11e1-ac36-0002a5d5c51b
00e00000-0001-11e1-ac36-0002a5d5c51b
00000400-0001-11e1-ac36-0002a5d5c51b
04000000-0001-11e1-ac36-0002a5d5c51b
00020000-0001-11e1-ac36-0002a5d5c51b
00000100-0001-11e1-ac36-0002a5d5c51b
... omitted for the sake of brevity

Collaborator
commented

Correct, that null value is the problem..
could you see what value is returned by the method getDeviceId?
should be 0x02.

commented

Yes, it returns 2
return this.mDeviceId; mDeviceId: 2

Collaborator
commented

Are you using the last version of the sdk?
is this
present?

commented

Tnx Giovanni, I've updated to the last version and now it works!

网友:
手里没有电脑mNode.getFeature是哪里的函数?你调试跟踪进去看看为什么会返回null

网友:
FeatureBattery.class 是通过FeatureBattery类名获取所定义的对象,mNode.getFeature(..)返回空,说明mNode下面没有定义这个对象,慢慢找找,说实话,我sdk也是大概看了一下,,,赞赞,赶紧再研究以下,日后请教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SDK版本存在问题!更新了过后就好了。谢谢

网友A:
请教如何配置AndroidStudio呢?我卡在了这里,不知下一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如何配置AndroidStudio呢?我卡在了这里,不知下一步怎么做

AS我也是很纠结,度娘找了好几天,终于就可以了,很多东西都是因为无法上国外的网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