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疑问?

楼主:
电路疑问?如图:

如图:G极串了一个10Ω电阻之后,变压器、MOS管发热腻害,有前辈知道原因吗?

网友A:
“如图:S极串了一个10Ω电阻之后,变压器、MOS管发热腻害”
串10Ω电阻处,那是S极(源极)吗?

网友B:
你串到的是g(栅极),应该只有导通时的充电电流,会很热吗?运行一段时间后还是很热吗?看看看是不是别的东西传过来的,再看看是不是短到别的地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S极串了一个10Ω电阻之后,变压器、MOS管发热腻害”
串10Ω电阻处,那是S极(源极)吗?

前辈好眼力 已修正  多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串到的是g(栅极),应该只有导通时的充电电流,会很热吗?运行一段时间后还是很热吗?看看看是不是别的 ...

是栅极已经更正了 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热腻害  换成0Ω正常 ,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栅极已经更正了 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热腻害  换成0Ω正常 ,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哦

G极串联这样一支电阻,会使MOS管导通和关断均稍有延迟,且上升下降沿均会变得稍平缓(不够陡峭)。这是因为该电阻与MOS管输入电容(包括密勒电容)构成一阶低通电路。而你的电路恰恰是对MOS管导通和关断要求相当高的同步整流电路。
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一支10欧电阻?

网友D:
10Ω,对驱动力的影响不大,变压器发热、管子发热,------ 首先检查一下负载,是不是太重?

网友:
对了,变压器驱动,本来它的边缘就不太好,所以,G极一般不用加那个10Ω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串到的是g(栅极),应该只有导通时的充电电流,会很热吗?运行一段时间后还是很热吗?看看看是不是别的 ...

电阻上有电流就会产热啊,Q=I^2*R*T,P=I^2*R,一般电流是mA、uA级的(集成电路也常见里nA,pA级的),所以次方一下,会更小,而电阻变化一个数量级那热量就很大了,更何况你的是从0欧变到了10附近,发热是正常的,为是么会很热里?估计表面不到60度(烫手)吧,是不是你开关频率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极串联这样一支电阻,会使MOS管导通和关断均稍有延迟,且上升下降沿均会变得稍平缓(不够陡峭)。这是因为 ...

前辈一看就是行家啊 我一个同事也是说 这样对导通、关断有影响 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您说的有点明白了,是因为阻容电路构成一阶延迟电路嘛,然后导致延迟? 合作方建议加的,我们原本设计也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Ω,对驱动力的影响不大,变压器发热、管子发热,------ 首先检查一下负载,是不是太重?

应该跟负载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上有电流就会产热啊,Q=I^2*R*T,P=I^2*R,一般电流是mA、uA级的(集成电路也常见里nA,pA级的),所 ...

不是指电阻发热 很多器件都烫

网友E:
mos管发热栅极驱动关系不大,主要是负载,即通过DS端的电流大小,管子要背散热器的

网友F:
加电阻应该只会影响MOS管的导通与关闭时间,应该跟发热没多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s管发热栅极驱动关系不大,主要是负载,即通过DS端的电流大小,管子要背散热器的

不加电阻正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电阻应该只会影响MOS管的导通与关闭时间,应该跟发热没多大关系

不加电阻正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