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保护求助?

楼主:
电路保护求助? 如图:
现在电路板有一个RJ45接口,外接其他模块,但是需要12V供电,供电引脚为1、2脚,其他引脚传输信号,但是问题来了,由于是网口接口,电路调试的时候很容易将连接电路的网线插入这个接口,然后悲剧来了,电路网口烧坏了,怎么样设计一个防插错保护电路呢?

网友A:
用这种插口为外接模块供电本身就是错误的。现在再设计一个保护电路,何必呢?不如修改原设计,不用此插口对外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插口为外接模块供电本身就是错误的。现在再设计一个保护电路,何必呢?不如修改原设计,不用此插口对 ...

外接模块是买的哦 而且选型已经定了,大部分厂家都是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自己要做保护哦

网友C:
看看PoE,别人是怎么用的,以后设计也按人家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接模块是买的哦 而且选型已经定了,大部分厂家都是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自己要做保护哦

一定要设计保护电路网口不会损坏的电路,只能限制误插入网线时的电流。至于限流后能否保证为你的模块供电,那就要看你的模块需要多大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PoE,别人是怎么用的,以后设计也按人家的办法。

我们用的没问题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设计保护电路网口不会损坏的电路,只能限制误插入网线时的电流。至于限流后能否保证为你的模块供电 ...

模块电流不用很大的 也想到了限流电路 不知道会不会设计复杂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块电流不用很大的 也想到了限流电路 不知道会不会设计复杂化

当然会变得复杂一些,但不会复杂很多。毕竟你的外部设备用电量不会很大,限流也不必很精确。

网友:
首先尽量避免使用同一线对传电源,比如用4、7而非1、2。考虑到降低电源回路内阻,还可以并联,比如用4、5并联接电源正,7、8并联接电源负。之所以选4、5和7、8,因为标准以太网RJ45使用1、2和3、6作为传输导线。
其次,当然是要加限流保护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