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下 BlueNRG移植HID例程到STSW-STLKT01 v1.2.0的过程

楼主:
打开STSW-STLKT01 v1.2.0\Projects\SensorTile\Applications\BLE_SampleApp\EWARM

\OSXSmartConnPS_V1.6.0\Projects\Multi\Applications\Profiles_LowPower\EWARM\STM32L476RG-Nucleo

复制OSXSmartConnPS_V1.6.0\Middlewares\ST\STM32_BlueNRG下的所有文件到

STSW-STLKT01 v1.2.0\Middlewares\ST\STM32_BlueNRG

替换文件夹不替换文件(复制STSW-STLKT01 v1.2.0中没有的文件,但不覆盖已有的文件)

分别打开2个项目的”Options”选项卡,找到”C/C++ Compiler”下的”Preprocessor”

Additional include directories右边的按钮

对比2个项目的引用文件夹

OSXSmartConnPS_V1.6.0\Projects\Multi\Applications\Profiles_LowPower\EWARM\STM32L476RG-Nucleo

项目里多出的文件夹复制到

STSW-STLKT01 v1.2.0\Projects\SensorTile\Applications\BLE_SampleApp\EWARM

项目中

复制STM32CubeExpansion_BLE1_V2.8.0\Middlewares\ST下的所有文件夹到

STSW-STLKT01 v1.2.0\Middlewares\ST\

文件夹替换,文件不替换

复制OSXSmartConnPS_V1.6.0\Projects\Multi\Applications\Profiles_LowPower文件夹下的

STM32xx_HAL_APP_Drivers

STSW-STLKT01 v1.2.0\Projects\SensorTile\Applications\BLE_SampleApp

两个项目的文件夹深度不一样,需要把新复制来的文件夹中多出的”..\”去掉

并添加$PROJ_DIR$\..\STM32xx_HAL_APP_Drivers\incBLE_SampleApp项目里

这时编译BLE_SampleApp项目应该不会有错误,确保移植时没有修改已有的文件

复制OSXSmartConnPS_V1.6.0\Projects\Multi\Applications\Profiles_LowPower\Inc

下的所有文件到

STSW-STLKT01 v1.2.0\Projects\SensorTile\Applications\BLE_SampleApp\Inc

选择不覆盖

添加头文件到BLE_SampleApp 项目的main.c

#include "low_power_conf.h"

#include "profile_application.h"

#include "stm32xx_timerserver.h"

#include "stm32xx_hal_app_rtc.h"

修改low_power_conf.h文件,注释掉#include "stm32l4xx_nucleo.h"

#ifdef USE_STM32L4XX_NUCLEO

#include "stm32l4xx_hal.h"

//#include "stm32l4xx_nucleo.h"

#include "stm32l4xx_hal_rtc.h"

#include "stm32l4xx_hal_rtc_ex.h"

添加下边代码到main.c文件中

tProfileApplContext profileApplContext; /* Profile Application Context */

RTC_HandleTypeDef hrtc;  /* RTC handler declaration */

extern volatile uint8_t send_measurement;

#if (BLE_CURRENT_PROFILE_ROLES & HID_DEVICE)

extern volatile uint8_t skip_hid_tick_inc;

extern volatile uint8_t hid_tick;

#endif

static void Init_RTC(void);

复制下边2个函数到main.c

/**

  * @brief  Initialize RTC block

  *

  * @not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Init_RTC(void)

{

  /* Initialize the HW - 37Khz LSI being used */

  /* Enable the LSI clock */

  __HAL_RCC_LSI_ENABLE();

  /* Enable power module clock */

  __PWR_CLK_ENABLE();

  /* Enable acces to the RTC registers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  Write twice the value to flush the APB-AHB bridge

   *  This bit shall be written in the register before writing the next one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Select LSI as RTC Input */

  __HAL_RCC_RTC_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 Enable RTC */

  __HAL_RCC_RTC_ENABLE();

  hrtc.Instance = RTC;                  /**< Define instance */

  hrtc.Lock = HAL_UNLOCKED;             /**< Initialize lock */

  hrtc.State = HAL_RTC_STATE_READY;     /**< Initialize state */

  /**

  * Bypass the shadow register

  */

  HAL_RTCEx_EnableBypassShadow(&hrtc);

  /**

  * Set the Asynchronous prescaler

  */

  hrtc.Init.AsynchPrediv = RTC_ASYNCH_PRESCALER;

  hrtc.Init.SynchPrediv = RTC_SYNCH_PRESCALER;

  HAL_RTC_Init(&hrtc);

  /* Disable Write Protection */

  __HAL_RTC_WRITEPROTECTION_DISABLE(&hrtc);

  HAL_APP_RTC_Set_Wucksel(&hrtc, WUCKSEL_DIVIDER);  /**< Tick timer is 55us */

  /* Wait for LSI to be stable */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LSIRDY) == 0);

  return;

void TIMER_Notification(eTimerProcessID_t eTimerProcessID, uint8_t ubTimerID, pf_TIMER_TimerCallBack_t pfTimerCallBack)

{

  uint32_t uwPRIMASK_Bit = __get_PRIMASK();  /**< backup PRIMASK bit */;

  switch (eTimerProcessID)

  {

  case eTimerModuleID_BlueNRG_Profile_App:

#if !((BLE_CURRENT_PROFILE_ROLES & ALERT_NOTIFICATION_SERVER) || (BLE_CURRENT_PROFILE_ROLES & HID_DEVICE))

    /* Clear Wake Up Flag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__disable_irq();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by setting PRIMASK bit on Cortex*/

    send_measurement++;

    __set_PRIMASK(uwPRIMASK_Bit);  /**< Restore PRIMASK bit*/

#endif

#if (BLE_CURRENT_PROFILE_ROLES & HID_DEVICE)

    if(skip_hid_tick_inc == 0) {

      /* Clear Wake Up Flag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__disable_irq();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by setting PRIMASK bit on Cortex*/

      hid_tick++;

      __set_PRIMASK(uwPRIMASK_Bit);  /**< Restore PRIMASK bit*/

    }

#endif

    break;

  default:

    if (pfTimerCallBack != 0)

    {

      pfTimerCallBack();

    }

    break;

  }

}

复制下边代码到main.c

  /* Configure the system in Low Power Mode */

  if (low_power_enabled) {

    SystemPower_Config();

  }

  /* Initialize the Profile Application Context's Data Structures */

  Osal_MemSet(&profileApplContext,0,sizeof(tProfileApplContext));

  /* Configure the RTC */

  Init_RTC();

  TIMER_Init(&hrtc);

  TIMER_Create(eTimerModuleID_BlueNRG_Profile_App, &(profileApplContext.profileTimer_Id), eTimerMode_Repeated, 0);

  /* Initialize the BlueNRG SPI driver */

  BNRG_SPI_Init();

  /* Set current BlueNRG profile (HRM, HTM, GS, ...) */

  BNRG_Set_Current_profile();

  /* Initialize the BlueNRG Profile */

  /* set tx power and security parameters (common to all profiles) */

  BNRG_Profiles_Init();

  /* low level profile initialization (profile specific) */

  profileApplContext.initProfileFunc();

  BLE_Profile_Write_DeviceState(APPL_UNINITIALIZED);

复制下边代码到main.c

/* Exported defines -----------------------------------------------------------*/

#define HCLK_32MHZ 0 /* can be set to 1 only for STM32L053xx */

#define HCLK_80MHZ 0 /* can be set to 1 only for STM32L476RG */ /* SO: TO BE VERIFIED FOR L4. Do not use by now. */

#define HCLK_84MHZ 0 /* can be set to 1 only for STM32F401xE */

/**

 * RTC cloc divider

 */

#define WUCKSEL_DIVIDER (3)                 /**< Tick is (LSI speed clock/2) */

#define RTC_ASYNCH_PRESCALER (1)

#define RTC_SYNCH_PRESCALER (0xFFFF)

删除main.c中的下边代码

  /* Initialize the BlueNRG */

  Init_BlueNRG_Stack();

  /* Initialize the BlueNRG Custom services */

  Init_BlueNRG_Custom_Services();

删除main.c中的下边2个函数

/** @brief Initialize the BlueNRG Stack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Init_BlueNRG_Stack(void)

{

  const char BoardName[8] = {NAME_STLBLE,0};

  uint16_t service_handle, dev_name_char_handle, appearance_char_handle;

  int ret;

  uint8_t  hwVersion;

  uint16_t fwVersion;

#ifdef STATIC_BLE_MAC

  {

    uint8_t tmp_bdaddr[6]= {STATIC_BLE_MAC};

    int32_t i;

    for(i=0;i<6;i++)

      bdaddr = tmp_bdaddr;

  }

#endif /* STATIC_BLE_MAC */

  /* Initialize the BlueNRG SPI driver */

  BNRG_SPI_Init();

  /* Initialize the BlueNRG HCI */

  HCI_Init();

  /* Reset BlueNRG hardware */

  BlueNRG_RST();

  /* get the BlueNRG HW and FW versions */

  getBlueNRGVersion(&hwVersion, &fwVersion);

  if (hwVersion > 0x30) {

    /* X-NUCLEO-IDB05A1 expansion board is used */

    TargetBoardFeatures.bnrg_expansion_board = IDB05A1;

  } else {

    /* X-NUCLEO-IDB0041 expansion board is used */

    TargetBoardFeatures.bnrg_expansion_board = IDB04A1;

  }

  /*

   * Reset BlueNRG again otherwise it will fail.

   */

  BlueNRG_RST();

#ifndef STATIC_BLE_MAC

  /* Create a Unique BLE MAC */

  {

    bdaddr[0] = (STM32_UUID[1]>>24)&0xFF;

    bdaddr[1] = (STM32_UUID[0]    )&0xFF;

    bdaddr[2] = (STM32_UUID[2] >>8)&0xFF;

    bdaddr[3] = (STM32_UUID[0]>>16)&0xFF;

    bdaddr[4] = (((STLBLE_VERSION_MAJOR-48)*10) + (STLBLE_VERSION_MINOR-48)+100)&0xFF;

    bdaddr[5] = 0xC0; /* for a Legal BLE Random MAC */

  }

#else /* STATIC_BLE_MAC */

  ret = aci_hal_write_config_data(CONFIG_DATA_PUBADDR_OFFSET,

                                  CONFIG_DATA_PUBADDR_LEN,

                                  bdaddr);

  if(ret){

     STLBLE_PRINTF("\r\nSetting Pubblic BD_ADDR failed\r\n");

     goto fail;

  }

#endif /* STATIC_BLE_MAC */

  ret = aci_gatt_init();

  if(ret){

     STLBLE_PRINTF("\r\nGATT_Init failed\r\n");

     goto fail;

  }

  if (TargetBoardFeatures.bnrg_expansion_board == IDB05A1) {

    ret = aci_gap_init_IDB05A1(GAP_PERIPHERAL_ROLE_IDB05A1, 0, 0x07, &service_handle, &dev_name_char_handle, &appearance_char_handle);

  } else {

    ret = aci_gap_init_IDB04A1(GAP_PERIPHERAL_ROLE_IDB04A1, &service_handle, &dev_name_char_handle, &appearance_char_handle);

  }

  if(ret != BLE_STATUS_SUCCESS){

     STLBLE_PRINTF("\r\nGAP_Init failed\r\n");

     goto fail;

  }

#ifndef  STATIC_BLE_MAC

  ret = hci_le_set_random_address(bdaddr);

  if(ret){

     STLBLE_PRINTF("\r\nSetting the Static Random BD_ADDR failed\r\n");

     goto fail;

  }

#endif /* STATIC_BLE_MAC */

  ret = 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service_handle, dev_name_char_handle, 0,

                                   7/*strlen(BoardName)*/, (uint8_t *)BoardName);

  if(ret){

     STLBLE_PRINTF("\r\n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 failed\r\n");

    while(1);

  }

  ret = aci_gap_set_auth_requirement(MITM_PROTECTION_REQUIRED,

                                     OOB_AUTH_DATA_ABSENT,

                                     NULL, 7, 16,

                                     USE_FIXED_PIN_FOR_PAIRING, 123456,

                                     BONDING);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STLBLE_PRINTF("\r\nGAP setting Authentication failed\r\n");

     goto fail;

  }

  STLBLE_PRINTF("SERVER: BLE Stack Initialized \r\n"

         "\t\tBoard type=%s HWver=%d, FWver=%d.%d.%c\r\n"

         "\t\tBoardName= %s\r\n"

         "\t\tBoardMAC = %x:%x:%x:%x:%x:%x\r\n\n",

         "SensorTile",

         hwVersion,

         fwVersion>>8,

         (fwVersion>>4)&0xF,

         (hwVersion > 0x30) ? ('a'+(fwVersion&0xF)-1) : 'a',

         BoardName,

         bdaddr[5],bdaddr[4],bdaddr[3],bdaddr[2],bdaddr[1],bdaddr[0]);

  /* Set output power level */

  aci_hal_set_tx_power_level(1,4);

  return;

fail:

  return;

}

/** @brief Initialize all the Custom BlueNRG service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Init_BlueNRG_Custom_Services(void)

{

  int ret;

  ret = Add_HWServW2ST_Service();

  if(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STLBLE_PRINTF("HW      Service W2ST added successfully\r\n");

  } else {

     STLBLE_PRINTF("\r\nError while adding HW Service W2ST\r\n");

  }

  ret = Add_ConfigW2ST_Service();

  if(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STLBLE_PRINTF("Config  Service W2ST added successfully\r\n");

  } else {

     STLBLE_PRINTF("\r\nError while adding Config Service W2ST\r\n");

  }

}

添加左边2个文件夹和文件到BLE_SampleAppMiddlewares

去掉stm32l4xx_hal_conf.h 文件中#define HAL_RTC_MODULE_ENABLED的注释

添加stm32l4xx_hal_rtc.cstm32l4xx_hal_pwr_ex.c到项目的

Drivers\STM32L4xx_HAL_Driver文件夹

复制STM32CubeExpansion_BLE1_V2.8.0\Projects\Multi\Applications\Profiles_LowPower\Src

文件夹下的hid_profile_application.cprofile_application.ccube_hal_l4.clow_power_conf_l4.c

STSW-STLKT01 v1.2.0\Projects\SensorTile\Applications\BLE_SampleApp\Src

并添加到项目中

修改个文件中的#include "bluenrg_interface.h"#include "SensorTile_BlueNRG.h"

注释掉hid_profile_application.c中的BSP_PB_Init(BUTTON_KEY, BUTTON_MODE_EXTI);

在项目的Drivers\Middlewares下新建BlueProfileLib文件夹,添加

Middlewares\ST\STM32_BlueNRG\Prof_Periph_Lib\EWARM\L4\BLEProfilesLib.a文件

User下的sensor_service.c

删除main.c下的下边代码

/**

  * @brief  Send Environmetal Data (Temperature/Pressure/Humidity) to BL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endEnvironmentalData(void)

{

  uint8_t Status;

#ifdef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if(W2ST_CHECK_CONNECTION(W2ST_CONNECT_STD_TERM)) {

     BytesToWrite = sprintf((char *)BufferToWrite,"Sending: ");

     Term_Update(BufferToWrite,BytesToWrite);

  } else {

    STLBLE_PRINTF("Sending: ");

  }

#endif /*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

  /* Pressure,Humidity, and Temperatures*/

  if(W2ST_CHECK_CONNECTION(W2ST_CONNECT_ENV)) {

    float SensorValue;

    int32_t PressToSend=0;

    uint16_t HumToSend=0;

    int16_t Temp2ToSend=0,Temp1ToSend=0;

    int32_t decPart, intPart;

      if(TargetBoardFeatures.HandlePressSensor) {

        if(BSP_PRESSURE_IsInitialized(TargetBoardFeatures.HandlePressSensor,&Status)==COMPONENT_OK) {

          BSP_PRESSURE_Get_Press(TargetBoardFeatures.HandlePressSensor,(float *)&SensorValue);

          MCR_BLUEMS_F2I_2D(SensorValue, intPart, decPart);

          PressToSend=intPart*100+decPart;

#ifdef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if(W2ST_CHECK_CONNECTION(W2ST_CONNECT_STD_TERM)) {

            BytesToWrite = sprintf((char *)BufferToWrite,"Press=%ld ",PressToSend);

            Term_Update(BufferToWrite,BytesToWrite);

          } else {

            STLBLE_PRINTF("Press=%ld ",PressToSend);

          }

#endif /*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

        }

      }

      if(TargetBoardFeatures.HandleHumSensor) {

        if(BSP_HUMIDITY_IsInitialized(TargetBoardFeatures.HandleHumSensor,&Status)==COMPONENT_OK){

          BSP_HUMIDITY_Get_Hum(TargetBoardFeatures.HandleHumSensor,(float *)&SensorValue);

          MCR_BLUEMS_F2I_1D(SensorValue, intPart, decPart);

          HumToSend = intPart*10+decPart;

#ifdef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if(W2ST_CHECK_CONNECTION(W2ST_CONNECT_STD_TERM)) {

            BytesToWrite = sprintf((char *)BufferToWrite,"Hum=%d ",HumToSend);

            Term_Update(BufferToWrite,BytesToWrite);

          } else {

            STLBLE_PRINTF("Hum=%d ",HumToSend);

          }

#endif /*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

        }

      }

      if(TargetBoardFeatures.NumTempSensors==2) {

        if(BSP_TEMPERATURE_IsInitialized(TargetBoardFeatures.HandleTempSensors[0],&Status)==COMPONENT_OK){

          BSP_TEMPERATURE_Get_Temp(TargetBoardFeatures.HandleTempSensors[0],(float *)&SensorValue);

          MCR_BLUEMS_F2I_1D(SensorValue, intPart, decPart);

          Temp1ToSend = intPart*10+decPart;

#ifdef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if(W2ST_CHECK_CONNECTION(W2ST_CONNECT_STD_TERM)) {

            BytesToWrite = sprintf((char *)BufferToWrite,"Temp=%d ",Temp1ToSend);

            Term_Update(BufferToWrite,BytesToWrite);

          } else {

            STLBLE_PRINTF("Temp=%d ",Temp1ToSend);

          }

#endif /*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

        }

        if(BSP_TEMPERATURE_IsInitialized(TargetBoardFeatures.HandleTempSensors[1],&Status)==COMPONENT_OK){

          BSP_TEMPERATURE_Get_Temp(TargetBoardFeatures.HandleTempSensors[1],(float *)&SensorValue);

          MCR_BLUEMS_F2I_1D(SensorValue, intPart, decPart);

          Temp2ToSend = intPart*10+decPart;

#ifdef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if(W2ST_CHECK_CONNECTION(W2ST_CONNECT_STD_TERM)) {

            BytesToWrite = sprintf((char *)BufferToWrite,"Temp2=%d ",Temp2ToSend);

            Term_Update(BufferToWrite,BytesToWrite);

          } else {

            STLBLE_PRINTF("Temp2=%d ",Temp2ToSend);

          }

#endif /*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

        }

      } else if(TargetBoardFeatures.NumTempSensors==1) {

        if(BSP_TEMPERATURE_IsInitialized(TargetBoardFeatures.HandleTempSensors[0],&Status)==COMPONENT_OK){

          BSP_TEMPERATURE_Get_Temp(TargetBoardFeatures.HandleTempSensors[0],(float *)&SensorValue);

          MCR_BLUEMS_F2I_1D(SensorValue, intPart, decPart);

          Temp1ToSend = intPart*10+decPart;

#ifdef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if(W2ST_CHECK_CONNECTION(W2ST_CONNECT_STD_TERM)) {

            BytesToWrite = sprintf((char *)BufferToWrite,"Temp1=%d ",Temp1ToSend);

            Term_Update(BufferToWrite,BytesToWrite);

          } else {

            STLBLE_PRINTF("Temp1=%d ",Temp1ToSend);

          }

#endif /*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

        }

      }

    Environmental_Update(PressToSend,HumToSend,Temp2ToSend,Temp1ToSend);

  }

#ifdef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if(W2ST_CHECK_CONNECTION(W2ST_CONNECT_STD_TERM)) {

     BytesToWrite = sprintf((char *)BufferToWrite,"\r\n");

     Term_Update(BufferToWrite,BytesToWrite);

  } else {

    STLBLE_PRINTF("\r\n");

  }

#endif /* ENABLE_USB_DEBUG_NOTIFY_TRAMISSION */

}

删除main.c下的

static void SendEnvironmentalData(void);

static void Init_BlueNRG_Custom_Services(void);

static void Init_BlueNRG_Stack(void);

删除main.c下的

#include "bluenrg_utils.h"

项目项目下的Middlewares\STM32_BlueNRG\HCI\Controller\bluenrg_utils.c

替换\OSXSmartConnPS_V1.6.0\Projects\Multi\Applications\Profiles_LowPower\EWARM\STM32L476RG-Nucleo\项目main.cmain函数中的while()内容到

STSW-STLKT01 v1.2.0\Projects\SensorTile\Applications\BLE_SampleApp\EWARM项目main.c里的main函数中的while()内容

删除cube_hal.h下的

  #include "stm32l4xx_nucleo.h"

  #include "stm32l4xx_nucleo_bluenrg.h"

添加ST\STM32_BlueNRG\Prof_Periph\utils\timer.c到项目目录Middlewares\STM32_BlueNRG\HCI\Utils

添加下边代码到main.c

volatile uint8_t send_measurement = 0;

项目中新建HAL_APP_Drivers文件夹添加

STSW-STLKT01 v1.2.0\Projects\SensorTile\Applications\BLE_SampleApp\STM32xx_HAL_APP_Drivers\src\stm32xx_hal_app_rtc.c

到文件夹中

删除main.c中的

  /* initialize timers */

  InitTimers();

  StartTime = HAL_GetTick();

/* Start the main processes */

删除

/**

* @brief  Function for initializing timers for sending the information to BLE:

 *  - 1 for sending MotionFX/AR/CP and Acc/Gyro/Mag

 *  - 1 for sending the Environmental info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InitTimers(void)

{

  uint32_t uwPrescalerValue;

  /* Timer Output Compare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declaration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to have TIM3 counter clock equal to 10 KHz */

  uwPrescalerValue =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10000) - 1);

  /* Set TIM1 instance (Motion)*/

  /* Set TIM1 instance */

  TimCCHandle.Instance = TIM1;

  TimCCHandle.Init.Period        = 65535;

  TimCCHandle.Init.Prescaler     = uwPrescalerValue;

  TimCC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CC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if(HAL_TIM_OC_Init(&TimCC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he Output Compare channels */

 /* Common configuration for all channels */

  s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s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sConfig.Pulse = uhCCR1_Val;

  if(HAL_TIM_OC_ConfigChannel(&TimCCHandle, &sConfig,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Enable the LSE Oscilator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E;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N;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while(1);

  }

  /* Enable the CSS interrupt in case LSE signal is corrupted or not present */

  HAL_RCCEx_DisableLSECSS();

  /* Enable MSI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MSI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1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4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while(1);

  }

  /* Enable MSI Auto-calibration through LSE */

  HAL_RCCEx_EnableMSIPLLMode();

  /* Select MSI output as USB clock source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B;

  PeriphClkInitStruct.UsbClockSelection = RCC_USBCLKSOURCE_MSI;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while(1);

  }

}

取消SensorTile_BlueNRG.h#define RTC_WAKEUP_IRQHandler       RTC_WKUP_IRQHandler

的注释

添加下边代码到stm32l4xx_it.c

void RTC_WAKEUP_IRQHandler(void)

{

  TIMER_RTC_Wakeup_Handler();

}

有东西功能已经完成,下载例程后连接手机会出现鼠标指针

有一个说小不小的问题是在main函数的while里如果不注释掉LPM_Enter_Mode();执行后退不出低功耗

网友:
附上移植后的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