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学长学姐,萌新菜鸟求助。

楼主:
我想用DHT22(am2302)温湿度传感器连51单片机,用1602液晶屏显示出来温度和湿度,请问各位大神和学长学姐有没有这个程序能让我学习一下(要C语言的,汇编看不懂),或者加我QQ:519359986来指导一下我呢?拜托大家了。
PS:我看了好多遍DHT22的时序图,大概能看明白,但是自己编程序就力有未逮了。

网友A:
网上找个例子,这个的例子多得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个例子,这个的例子多得是

DHT22的我找到了1个,烧上程序后显示的全是0,我也不知道哪儿出的问题,剩下好多程序都是DHT11的,烧上后什么都不显示,我也不知道DHT11怎么改成DHT22。大神,能不能指导指导我。

网友:
DHT11和DHT22不通用吗?你出个价吧,大家时间都是很宝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HT22的我找到了1个,烧上程序后显示的全是0,我也不知道哪儿出的问题,剩下好多程序都是DHT11的,烧上后 ...

对这个东西不了解 但是你说的DHT11的程序没显示说明显示的程序部分有问题,或者说有没有显示部分的程序啊,如果说你找的DHT11的程序都是对的话 他们应该有很多一样的地方,思路不一样但是对DHT11输出数据的解读是差不多的,DHT22和DHT11应该也就是时序不一样才对,因为没具体了解,这些都是推测,既然你能看明白时序图,那就先按照现有的程序对比一下看看程序对不对,如果说DHT22Z这部分程序没问题,显示为0,你在看看你的1602咋接的,让1602亮的方法有好多啊,有的会在外部用锁存器或者译码器之内的,你得先看看与你的单片机外围设备一不一致啊

网友:
建议购买国产的STC单片机IAP15F2K61S2,可作为初级仿真器使用,只需几元钱,学习单片机,从仿真开始,效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东西不了解 但是你说的DHT11的程序没显示说明显示的程序部分有问题,或者说有没有显示部分的程序啊 ...

哎,我找了好多程序,没一个能用的。

网友:
github上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我找了好多程序,没一个能用的。

当然不能直接用,多多少少有点差异,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