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micropython】之五 UDP教程

楼主:
micropython udp on esp8266
TCP是建立可靠连接,并且通信双方都可以以流的形式发送数据,相对TCP,UDP则是面向无连接的协议,使用UDP协议时,不需要建立连接,只需要知道对方的IP地址和端口号,就可以直接发数据包。
这里我们会用到串口/网络调试助手, 下载地址:http://www.daxia.com/sscom/sscom5.12.1.rar
程序如下:
import socket
port = 10086
s=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DGRAM)
s.bind(('192.168.0.110',port))  #绑定端口
print('waiting...')
while True:         #接收数据
        data,addr=s.recvfrom(1024)
        print('received:',data,'from',addr)

将烧录了micropython的esp8266连接到PC,用之前几篇教程的方法打开我们的putty终端,在我们做udp之前呢,我们必须先做一些必须准备工作,首先我们的让esp8266连接上无线网络,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我们需要的ip地址。
我们在终端中输入以下命令,直到esp8266连接wifi成功,我们可以用wlan.isconnected来检查是否连接网络成功,wlan.scan()用来扫描附近可连接的无线网,用wlan.connect(‘ssid’,’password’)来连接我们的无线网(ssid:自己的wifi名称,password:无线网密码),

    在我们输入连接wifi的命令后,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情况,则表示连接wifi成功,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我们需要的ip地址也有了,记住这个ip地址,在之后的udpserver的程序中,我们会用到。

    用之前几篇教程的方法将我们的程序弄到终端里运行,正确的运行结果如下图:

    这个时候我们把下载好的串口调试助手打开,整体界面如下图,这个时候我们之前记录的ip地址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在我们的端口号选择udp,在远程哪里输入记录的ip地址,在远程后面的端口,填入我们程序中的端口号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连接,出现如下情况,则表明连接成功,在最下面一行可以看到是否连接成功。

    在发送按钮旁边的空白框中输入:nihao.  然后点击发送,然后会在putty终端中接收到刚发送的信息和发送的地址,如下图: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Chocho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这样我们的udp连接、接收发送信息就完成了。

    还有一种直接的方法来实现我们的功能,代码如下:

import network[/align]import socket
import time
port=10086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wlan.connect('dfyanfa', 'df123456')
while(wlan.isconnected() == False):
            time.sleep(1)
ip = wlan.ifconfig()[0]
print(ip)
s=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DGRAM)
s.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socket.SO_REUSEADDR,1)
s.bind((ip,port))
print('waiting....')
while True:
            data,addr=s.recvfrom(1024)
            s.sendto(data,addr)
            print('received:',data,'from',addr)

     将上面的代码直接输入就可以了,然后用串口/网络调试助手做为UDP客户端去和服务器建立连接,操作方法和上面的是一样的,有兴趣或者为了方便的可以去试一下。

网友:
UDP挺长用的,自己的基本功没打好
主营 Esp8266初级教程、源码等,适用于菜鸟

网友:
socket是不是只对UDP协议,不对TCP协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