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南京哪里有维修MCP2510电子元件的地方,里面有程序,要能拷贝

楼主:
请问南京哪里有维修MCP2510电子元件的地方,里面有程序,要能拷贝,联系电话:一三三三861九1五二

网友A:
MCP2510 不是SPI转CAN啊,里面还有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P2510 不是SPI转CAN啊,里面还有程序?

维修的人说的,不懂,麻烦高手告知下,还有哪里能修,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人说的,不懂,麻烦高手告知下,还有哪里能修,多谢多谢

直接换一个芯片就行,这个芯片里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