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计低通滤波器,新手求助

楼主:
AD设计低通滤波器,信号源用啥呢,频率图要用什么测啊

网友A:
你要用Altium Designer仿真?

网友B:
楼主应该是少输入一个字母吧
ads是专业微波射频的,对于滤波器更是小菜
但这个软件学不是专业的,学的比较难

建议可以使用TI 的webench工具仿真滤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Altium Designer仿真?

就是看完了教程还是不知道怎么玩啊,求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少输入一个字母吧
ads是专业微波射频的,对于滤波器更是小菜
但这个软件学不是专业的,学的比 ...

altium designer硬件电路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看完了教程还是不知道怎么玩啊,求指导啊

你要是用ads的话那就另一说了,使用的  s参数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