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请问不规则区域怎么进行多边型敷铜啊

楼主:
请问这种区域怎么进行敷铜

网友A:
给你看下我之前写的帖子:
Altium Designer铺铜那件事儿(一)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102&fromuid=536508
Altium Designer铺铜那件事儿(二)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447&fromuid=5365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下我之前写的帖子:
Altium Designer铺铜那件事儿(一)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 ...

我对照着做了一下。还是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下我之前写的帖子:
Altium Designer铺铜那件事儿(一)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 ...

是要先把板子形状定义成要敷铜区域的形状吗

网友:
你把KEEP-OUT画了,附铜自然就在KEEP-OUT里面了

网友:
有了keepout 直接敷就可以了 其他 规则会帮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