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的一个疑问

楼主:
是这样的,用的stm32f103的某个芯片,然后用定时器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随便做点小事。然后定时时间从外面传进来。我有个疑问就是,比如是我传了个时间30分钟,然后30分钟没到,我又重新初始化了定时器,也就是设置分频啊,时钟使能啊什么的,然后重新传了个新的时间进去,比如是10分钟,那么问题来了,这时候会不会覆盖之前的数据,然后重新计时10分钟后进入中断,还是等前面的30分钟到了进入中断?没有板子,想自己试,但是没板子试不了

网友A:
楼主问:这时候会不会覆盖之前的数据,然后重新计时10分钟后进入中断,还是等前面的30分钟到了进入中断?
答:这时会覆盖之前的数据,重新计时10分钟进入中断。

网友B:
这是一个程序写法的问题,跟STM32定时器没有太多关系.
但你把的STM32定时器的功能只用了一点点.没有发挥出它的效能.
针对这个题目:你可以将定时器的中断改为1秒,
           然后定义一个30分钟定时变量,每次中断一次就是一秒,30分钟就是1800.到了就知道了.
如是又来个10分钟,就再开一个变量,每次中断计一秒,10分钟就是600次.到了也知道了.
这样就互不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这时候会不会覆盖之前的数据,然后重新计时10分钟后进入中断,还是等前面的30分钟到了进入中断?
...

多谢。就是想问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程序写法的问题,跟STM32定时器没有太多关系.
但你把的STM32定时器的功能只用了一点点.没有发挥出 ...

多谢,你这方法很不错,豁然开朗

网友:
正学习单片机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