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芯光纤分光箱满配多少线

楼主:
24芯光纤分光箱满配多少线概述:
自从24芯光纤分光箱的出现,嵌入式24芯光纤分光箱或是壁挂式24芯光纤分光箱了很多人最钟爱的安置方式,这样既不占用楼道空间而且看起来更有逼格。如果需要选择嵌入式、壁挂式24芯光纤分光箱,对24芯光纤分光箱是有一定要求的,尽可能贴合墙面才能更加美观,例如不能是“大驼背”形状、机身最好够薄等等。今天,小编就按照这些基本的标准帮大家选出了几款适合壁挂式或是嵌入式的24芯光纤分光箱,供购买参考。
品牌:品悦通信Brand: pinyue communication
销售:15336620995
型号:PY-FGXModel: PY-FGX-type
类型:分光箱Type: Light box
容量8-144Capacity:8core - 144core
材质:冷轧板/SMC/ABSMaterial: manufacture/SMC/ABS
用途:FTTH光纤入户Purpose: FTTH fiber door
颜色:电脑灰Color: gray
包装:纸箱Packing: packed in cartons
制造商:品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Co., Ltd
产地:浙江省宁波慈溪市Origin: ningbo cixi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运输方式:物流/快递(电议)The mode of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Courier (talk)
12芯光纤分光箱 材料:
●SMC是Sheet molding compound的缩写,即片状模塑料。主要原料由SMC专用纱、不饱和树脂、低收缩添加剂,填料及各种助剂组成。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首先出现在欧洲,在1965年左右,美、日相继发展了这种工艺。我国于80年代末,引进了国外先进的SMC生产线和生产工艺。SMC具有优越的电气性能,耐腐蚀性能,质轻及工程设计容易、灵活等优点,其机械性能可以与部分金属材料相媲美,因而广泛应用于运输车辆、建筑、电子/电气等行业中。
●GTGXF通信光缆交接箱材料与处观---该箱体采用SMC不饱和聚脂玻璃纤维材料经高温一次模压成型,箱体表面平整光滑,颜色均匀,不易刮伤。具有高强度、耐腐蚀、耐老化的特点。能抵御剧变气候和恶劣环境的影响。
工艺过程
①该箱体采用SMC不饱和聚脂玻璃纤维材料经高温一次模压成型,增强模块塑料在高温高压下固化成型。SMC系列模塑料成型工艺 :模压成型温度:150℃±5℃  保压时间:60-70s/mm 模压压力:10-20Mpa具体工艺视产品和模具结构而定,如果制品厚度比较厚,则温度应稍低,一般成型温度为 135℃-145℃,形状越复杂,成型压力越高。
②机械强度高、阻燃性好--该箱体由于采用SMC复合材料,比重轻、机械强度高,并具有良好的阻燃性。箱门采用纵向全长铰链,不易变形,安装互换性好。
③抗腐蚀、耐老化、电绝缘性强-- 该箱体抗腐蚀、耐老化、高压防护性能好、电绝缘性强,能够适应强酸、强碱等各种恶劣环境。
④耐高温、防凝露--该箱体由于采用SMC复合材料,具有金属材料无法比拟的隔热保温性能,耐高温,并有效防止水汽凝结。
光缆分纤箱产品标准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PY-GF
产品标准
**高(mm
备注
(设备方法)
插片式8芯光纤分纤箱
PY-GF8
220*180*62mm
挂壁式、抱杆式
插片式16芯光纤分纤箱
PY-GF16
315*275*96mm
挂壁式、抱杆式
插片式16芯光纤分纤箱
PY-GF16
340*265*115mm
挂壁式、抱杆式
插片式16芯光纤分纤箱
PY-GF16
375*293*120mm
挂壁式、抱杆式
插片式32芯光纤分纤箱
PY-GF32
420*320*125mm
挂壁式、抱杆式
12芯光纤分纤箱-分线箱
PY-GPX12
220*180*62mm
挂壁式、抱杆式
12芯光纤分纤箱-分线箱
PY-GPX12
265*230*85mm
挂壁式、抱杆式
12芯光纤分纤箱-分线箱
PY-GPX12
275*215*70mm
挂壁式、抱杆式
12芯光纤分纤箱-分线箱
PY-GPX12
340*265*115mm
挂壁式、抱杆式
16芯光纤分纤箱-分线箱
PY-GF16
300*270*100mm
挂壁式、抱杆式
24芯光纤分纤箱-分线箱
PY-GPX24
315*275*96mm
挂壁式、抱杆式
24芯光纤分纤箱-分线箱
PY-GPX24
379*290*115mm
挂壁式、抱杆式
36芯光纤分纤箱-分线箱
PY-GPX36
420*320*125mm
挂壁式、抱杆式
48芯光纤分纤箱-分线箱
PY-GPX48
420*320*125mm
挂壁式、抱杆式

分纤箱技术要求
一、概述
本技术要求中所指的光分线箱主要应用在FTTH光缆工程,可满足室内(楼道)、室外安装环境,能方便光缆掏接,方便维护和资源管理。投标人须按本技术规范书要求进行生产、交付产品,招标人根据本技术规范书验收光分线器箱产品。
二、组成、分类及命名
分纤箱应由箱体、内部结构件、光纤活动连接器、及备附件组成。
光分线箱:安装方式壁挂安装;外壳材料为金属外壳,使用环境为室外型和室内型、适配器容量分12芯、24芯、36芯、48芯、72芯。
三、分纤箱技术要求和指标
3.1 环境条件
(1)工作温度:-5˚C~+40˚C(室内型)、-40˚C ~+60˚C (室外型)
(2)湿度:≤85%(+30˚C时) (室内型)、≤85%(+30˚C时) (室外型)
(3)大气压力:70~106kPa
3.2 外观与结构
3.2.1 尺寸
光分线箱外形和尺寸应充分满足工程施工的便利,尤其要满足工程后业务开通及维护时蝶形引入光缆布放、盘绕和绑扎的规整性和便利性。尺寸可负偏离5%。

表3.1光分线箱尺寸表
使用环境
光分纤容量
室内
高(mm)
宽(mm)
深(mm)
室外
高(mm)
宽(mm)
深(mm)
3.2.2外观
(1)光分线箱应形状完整,各塑料件无毛刺、无气泡、无龟裂和空洞、无翘曲、无杂质等缺陷。
(2)各金属结构件表面光洁、色泽均匀,不存在起皮、掉漆、锈蚀等缺陷,无流挂、划痕、露底、气泡和发白等现象。
(3)采用涂覆处理的金属结构件,其涂层与基体应具有良好的附着力,附着力应不低于 GB/T 9286标准表 1中2级要求。
(4)高压防护接地装置与光缆中金属加强芯及金属挡潮层、铠装层相连,地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16mm2。保护接地处应有明显的接地标志。
(5)设备应有明晰的线序示铭标志。对于安装光分路器的模块,应清晰标明其合路及支路序号。
(6)光分路箱箱体可采用金属板材材料或非金属复合材料。金属板材材料:室内箱体应为冷轧钢板或更好的金属板材材料,厚度不小于1.0mm;室外箱体应为表面热镀锌处理钢板或更好的金属板材材料,厚度不小于1.2mm。
(7)光分线箱箱体表面涂层的颜色按色谱:GSB 05-1426-2001 中灰(同类色参考潘通-中灰445)。有特殊要求时,可以采用与周围环境景色相协调的颜色。
3.2.3 结构
(1)所有紧固件联结应牢固可靠。
(2)箱门开启角度不小于120o。
(3)箱体密封条粘结应平整牢固,门锁的启闭应灵活可靠。
(4)所有紧固件联结应牢固可靠,箱体密封条粘结应平整牢固。
(5)光分线箱应考虑掏纤施工便利,光缆进线孔采用上下垂直缺口开孔(室内型)或下方椭圆开孔(室外型),箱体的顶部与底部各应至少配置4个进线孔。
(6)光分线箱应满足普通光缆和蝶形引入光缆的固定与保护,如表5.2要求。光纤熔接盘片应采用开启式,宜选用180mm×112mm×15mm(长×宽×高)的小尺寸产品。
表3.2光分线箱固定光缆数量
光分纤容量
12芯
24芯
48芯
72芯
固定普通光缆数量(条)
固定蝶形引入光缆数量(条)
(7)光缆引入时其弯曲半径应大于光缆直径的15倍。
(8)光缆光纤在箱内布放时,不论在何处转弯,其曲率半径应不小于30mm。对于弯曲不敏感光纤,其弯曲半径可按光纤的要求执行。
(9)蝶形引入光缆固定后的最小弯曲半径不应小于10mm,在箱体内的预留长度不应小于0.5m。
(10)光分路器应使用牢固的材料固定在箱体内,光分路器的性能指标必须符合新疆广电光分路器的技术要求。
(11)光分路器使用的光纤活动连接器应为SC/APC型,其性能指标应符合YD 2000.1-2009-I基于平面光波导(PLC)的光功率分路器要求。光分路器上联端口使用的光纤活动连接器应为绿色,下联端口使用的光纤活动连接器应为蓝色,空闲端口不安装光纤活动连接器。
(12)光分线箱内光纤的终端、熔接、存储,应在满容量范围内方便地成套配置。
3.3 功能要求
(1)光缆的固定和保护功能
光缆引入分纤箱时,应有可靠的固定与保护装置,固定后的光缆金属挡潮层、铠装层及加强芯应可靠连接至高压防护接地装置,光缆开剥后应用塑料套管或螺旋管保护并固定引入光纤熔接装置。
蝶形引入光缆应有固定位置,盘绕与绑扎应自然平直,无扭绞、打圈等现象,不应受到外力的挤压和操作损伤。蝶形引入光缆应固定在光纤终接装置(熔接盘)端部(熔接盘内部),熔接盘固定蝶形引入光缆的保持力大于 20N。
(2)光缆纤芯的终接功能
设备的光纤终接装置应便于光缆光纤与光缆光纤或尾纤的接续,安装和维护等操作,同时设备应具备富余光纤光缆的储存空间。
(3)光纤接续保护功能
光纤与光纤接续后,接续部分应加以保护。保护措施可采用热收缩光纤保护管、护夹、光纤冷接子等。
(4)跳线功能
通过跳纤,能迅速方便地调度光缆中光纤序号以及改变传输系统的路由。
(5)容量
设备容量应在产品企业标准中作出规定,光纤的终端、接续、存储,在满容量范围内应该方便地成套配置。
(6)箱体及门锁
箱体应具有良好的抗腐蚀耐老化性能,门锁应为防盗结构,具有良好的抗破坏功能。
(7)光分路器的安装与连接(可选)
设备应具有提供容纳盒式光分路器安装的空间和接续的功能。
(8)光缆掏接功能
光分路箱应考虑掏纤施工便利,采用上下开孔或椭圆开孔,应具有易于垂直光缆进出的功能,并满足掏纤主缆和分支光缆的固定和盘留,掏纤主缆的曲率半径应不小于30mm,分支光缆的曲率半径不应小于10mm。
3.4 光组件技术指标
3.4.1 光纤连接器
(1)光纤连接器光学性能指标
光纤连接器由跳纤和适配器组成,其常态的插入损耗、回波损耗、互换性试验、机械耐久性试验、抗拉性能、抗扭性能、环境后附加损耗、回波损耗变化量应分别满足相关标准中规定的要求。
(2)尾纤要求
对于尾纤,应通过与其它尾纤熔接,并与适配器组成光纤连接器,尾纤型光分路器应使用3.0mm规格,其性能应能满足3.4.1(1)中的技术要求。
(3)光分路器
箱体中所使用光分路器常态的工作波长、工作带宽、插入损耗、均匀性、方向性、偏振相关损耗应满足基于平面光波导(PLC)的光功率分路器相应的要求。
3.5 高压防护性能
(1) 耐电压水平 接地装置与箱体及金属构件之间的耐电压水平不小于3000V(DC),1min不击穿、无飞弧。
(2) 绝缘电阻:
接地装置与箱体金工件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104MΩ,试验电压为500V(DC)。
3.6 机械物理性能
箱体顶端表面应能承受不小于500N的垂直压力,箱门打开后,在门的最外端应能承受不小于100N的垂直压力。卸去载荷后,箱体无破坏痕迹和永久变形。当有光缆引入时,光缆固定后应能承受不小于500N的轴向拉力。经拉伸、扭转试验后检查光缆固定处及固定装置,应无任何松动、破坏现象。
3.7 密封性能
室外型箱体的防护性能应达到 GB4208标准中 IP55级要求。室内型箱体的防护性能应达到 GB4208标准中 IP53级要求。
四、操作要求
4.1 箱体安装
箱体外部应该有明显安装孔位,便于施工,安装支撑稳固。
4.2 箱体内施工与维护
箱体内部要求功能区域明显,一般可分为进\出线区、熔接区、储纤区、成端区、停泊区、光分路器位置区。
(1)进\出线区:光缆进\出箱体、固定、接地。支持掏接工艺,采用上下开孔方式(室内型)或椭圆孔方式(室外型)。
(2)熔纤区:安装熔接盘,保护祼纤及接头,可进行蝶形引入光缆与尾纤熔接。
(3)盘纤区:蝶形引入光缆余长盘存整理。
(4)成端区:适配器位置,蝶形引入光缆与光分路器尾纤或跳纤对接。
(5)停泊区:暂不使用的配线纤芯或蝶形引入光缆固定位置。
(6)光分路器安装区:预留安装盒式光分路器的位置。
4.3 箱体功能结构说明
4.3.1 总体配置
结合目前主流产品及工程实际情况,对各种容量光分线箱的功能配置要求如下表。
光分线箱功能配置表
配置
12芯
24芯
48芯
72芯
进\出线区
支持掏接工艺
熔纤区
安装熔接盘
盘纤区
皮线光缆余长盘存整理
成端区
应采用SC/APC适配器,实现蝶形引入光缆与光分路器或跳纤对接
4.3.1.1 光分线箱(12芯)结构
五、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5.1 标志
分纤箱门板外部上方应有新疆广电的LOGO。分纤箱面板内部应有标识,标明执行标准号、产品型号、名称、商标、生产单位、出厂年月。
5.2 包装
5.2.1  分纤箱应包装出厂,包装要求及包装箱面标志应符合 GB/T 3873中的规定。
5.2.2  包装箱内除产品外,还应装入以下物品和有关文件,文件可用塑料袋或纸袋封装:
(1)备附件及专用工具;
(2)产品使用说明书;
(3)产品合格证;
(4)装箱清单。
5.3 运输
分纤箱包装后,可用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运输,在运输中应避免碰撞、跌落、雨雪的直接淋袭和日光暴晒。
5.4 贮存
分纤箱应贮存在通风良好、干燥的仓库中,其周围不应有腐蚀性气体存在,贮存温度为-40℃~ +60℃。
以下是宁波品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对顾客的服务承诺,也是宁波品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对售后服务的基本要求
为了更好的服务用户的需求,做好指导使用及时售后服务工作,我方本着“一切追求高质量,高品质,用户满意为宗旨”的精神。以“周到的服务,可靠的产品质量”为原则向用户做如下承诺:
一,产品质量承诺:
1,产品的制造和检测均符合国家标准。
2,产品在有专业检测人员进行检测,确保产品的各项指标达到贵处的要求。
3,我方所提供的产品在质保期内如果存在质量问题,我方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二,交货期承诺:
我方确保所提供的产品按照需要方要求时间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若贵处有特殊要求,需提前完工的,我方可与贵处协商,确保及时满足贵处的需求。
三,若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开箱后,发现有任何问题(包括外观损伤),须以使用方能接受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及时维修更换和换取全新产品.
四,在质保期内,同一设备,同一质量问题连续三次维修仍无法正常使用的,我方承诺更换同品牌,同型号新设备,并对产品质量实行“三包”服务。在质保期外,提供设备的更换,维修只收取零配件成本费用,不收取人工技术和服务费用.
五,售后服务能力及在设备的设计使用寿命期内,我方承诺应能保证使用方更换到原厂正宗的零部件,确保设备的正常使用。投标人应写明保修期后的维修收费标准,维修备件库地点及厂家维修站地点。
六,建立合理的销售服务管理制度及体系:
1,售前服务。设立专门的销售服务机构,公司将会安排相关专业人士负责到场教正确及时的使用。
2,售中服务。为防止用户使用不当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公司将派相关技术人员到基层向用户进行技术指导。确保正确使用该产品,让用户用得安全,放心。
3,售后服务申明: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均为免费服务。
七,产品售后计划
1,设备正常运行验收后,我公司指派专业工程师负责在现场为贵单位提供不受人员限制的维修和使用操作培训,每年公司组织培训2次。培训内容包括:设备正确操作使用知识;识别初级故障及必要的恢复方法;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2,定期派专业人员到业主处查看设备运行情况。采用“会诊制度”与“奖惩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出现的问题。
产品质量承诺
一,产品质量承诺:
1, 产品的制造和检测均有质量记录和检测资料。
2, 对产品性能的检测,我们诚请用户亲临对产品进行全过程,全性能检查,待产品被确认合格后再装箱发货。
二,产品价格承诺:
1,为了保证产品的高可靠性和先进性,系统的选材均选用国内或国际优质名牌产品。
2,在同等竞争条件下,我公司在不以降低产品技术性能,更改产品部件为代价的基础上,真诚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给贵方。
三,交货期承诺:
1,产品交货期:尽量按用户要求,若有特殊要求,需提前完工的,我公司可特别组织生产,安装,力争满足用户需求。
宁波品悦通信提供24芯光纤分光箱满配多少线现货供应,有需要的话请跟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