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
请问下面这个电路该如何分析?

网友:
F3是保险丝么?
如果是,那么F3已经将两支P沟MOS管短路,两支MOS管什么用处也没有,不必再分析。

网友A:
分析电路,首先需要保证电路正确无误。
估计此电路绘制时发生了错误。

网友:
确实觉得两只无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析电路,首先需要保证电路正确无误。
估计此电路绘制时发生了错误。

如果保险丝那里断路呢,剩下的该怎么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保险丝那里断路呢,剩下的该怎么分析?

“如果保险丝那里断路呢”
如果F3去掉(开路),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延时软启动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保险丝那里断路呢,剩下的该怎么分析?

在12VO处得电之前,因无电的时间够长,我们可以假定电容C463两端电压为零,因为其两端并联了电阻R435。
在12VO得电瞬间,电容C463两端电压仍为零。从此瞬间开始C463通过R437和R435充电,充电时间常数大约是25ms。充电开始时Q14并未导通,Q2Q3也不导通,12V_SATAO处也没有电压。随着C463逐渐充电,Q14逐渐导通,R438两端电压逐渐上升。R438两端电压上升到Q2Q3开启电压后,Q2Q3也逐渐导通,直到Q2Q3充份导通,其电阻变得很小(手册中标注的Rdson),12V_SATAO处接近于12VO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保险丝那里断路呢,剩下的该怎么分析?

二极管D24,目的在于12VO处掉电后电容C463可以通过D24迅速放电,恢复到两端电压很低状态(恢复到两端电压为零则要靠电阻R435),准备下一次上电的延时和软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12VO处得电之前,因无电的时间够长,我们可以假定电容C463两端电压为零,因为其两端并联了电阻R435。
...

12V0处加上电Q14不会立刻导通吗?他的基极不是已经得到分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V0处加上电Q14不会立刻导通吗?他的基极不是已经得到分压了?

上电后瞬间分压并不是由两支电阻决定,还由电容C463存在。如果没有电容C463(开路),Q14确实立即导通。电路中加入电容C463之目的,就是为了让Q14延迟导通。这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还不能理解,看《电工学》一类教材中“一阶电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瞬间分压并不是由两支电阻决定,还由电容C463存在。如果没有电容C463(开路),Q14确实立即导通。电 ...

好的,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