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SSRAM操作

楼主:
经示波器测试:MA_GCLK= 32MHZ  , MB_GCLK = 160MHZ;

用于视频解码后的24bits RGB数据存储;然后经光纤接口发送;

想请教下问题:
1、这两片容量不同的SSRAM是怎么配合使用的?
2、两片SSRAM时钟不同的时候,能否是乒乓操作?
3、现在初步认为是可能是乒乓操作,但是时钟不同;

有人见过这种类似的原理图吗?

请大家多多给出见解。集思广益;
或是给出什么办法验证他们的操作方式。
十分感谢!

网友A:
可否片选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片选操作呢?

可以,有片选使能信号,就想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配合存储的,如果不是乒乓操作那一片就够用了,如果是乒乓操作那为什么大小不一样,时钟也不一样

网友B:
两片SSRAM时钟不同的时候,能否是乒乓操作?  可以的,但是两片SSRAM片选要独立,地址也要独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片SSRAM时钟不同的时候,能否是乒乓操作?  可以的,但是两片SSRAM片选要独立,地址也要独立

也就是说需要两个不同的地址发生器吗?
再请教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在一片SSRAM上进行乒乓操作。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