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穿墙怎么增强?

楼主:
10芯积分
请问zigbee如何提高穿墙功能?我用的是cc2530芯片,PCB天线,程序是串口透传例子SerialApp。
在测试穿墙的时候发现就两堵墙,总距离不到10m就连不上了。

网友A:
应该用外置天线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外置天线会比较好

先谢谢你的回答。
我也知道外置的天线比PCB的要好很多,我本来最初买来学习的模块就是外置天线,无意中在网上看到说PCB天线与外置的相差不大所以又弄了两个PCB天线的模块,试了下发现穿墙不行,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方法改善的,然后自己弄个来玩玩。

网友:
CC2530 zigbee 无线模块 开发 学习板 Q2530RFB 带RFX2401 功放

这个试试看
一些方案可以上淘宝找

网友:
我记得ti官网上,对这个CC2530有个PA(功率放大的)。我记得我看过是用 CC2591作为PA的

网友:
外置天线;
一般模块支持发射功率设置,看看你的有没有

网友:
加PA RFX2401电路简单点

网友:
影响通讯距离的几个因素:发射功率(这个可以加PA来提高,但要注意有关法律的限制)、接收灵敏度(这个可以加LNA来提高)、天线增益(高增益天线通常体积较大,外置居多,PCB天线虽然也可以做成高增益的,但几乎没人这么做,因为要占用大量PCB面积)、工作环境(这个显然无法改善)、通讯速率(跟通讯距离呈反比,降低通讯速率可以提高通讯距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