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FPGA芯片是否烧坏了?

楼主:
按照使用手册给开发板接上电源正负12V,但将开关接通时,电源指示灯量了一下就再也没有亮了。在未接通电源时用完用表测试,SW15的2端口和C804的1、2端口均连通,但未闻见任何异味,也不见开发板有什么地方发热。请问这是开发板烧了的现象吗?应该怎样判断开发板或者核心芯片是否烧了?

网友A:
如果是“SW15的2端口和C804的1、2端口均连通”,那么也即是说 C804的两端是短路的,即供电部分存在短路!

如果断开开关,C804两端不短路了,那还好,说明短路存在于开关前面;

不然就比较麻烦了,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容的故障,不过已有可能是后面的稳压芯片出了问题

楼主可以测量一下C804两端的阻抗具体是多少,以便进一步分析可能是什么问题

另外,如果是开发板的话,一般是比较成熟的设计,不会这么容易坏,看看是不是用的电源或线材存在隐患

网友:
判断是否短路的问题,一般用万用表就可以确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W15的2端口和C804的1、2端口均连通”,那么也即是说 C804的两端是短路的,即供电部分存在短路!
...

谢谢你的回复。“SW15的2端口和C804的1、2端口均连通”是在系统没上电,但开关闭合的状况下测的。这是能确定c804两端是短路的?
怎样确定是后面的稳压芯片出了问题?能给出详细的解说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是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试存在“连通”,未必就是短路哦。判断是否短路,应该用电阻挡,且需测量一会儿,待数值稳定后再行判断。短路的话,电阻值将为0。

网友:
"短路"是个弹性很大的说法,0~0.5Ω,甚至有时候5Ω下都可以认为是短路。但是对于分析问题,“短路”很难具体判断!

所以我在之前的回复中已经提到测一下“具体阻抗是多少”,有数据才好进一步分析!!!

如果实测“短路阻抗”和两个表笔直接短接阻抗相当,那就说明问题比较单一,可能某处存在不当的连接(比如一根金属丝或一粒金属颗粒落到板上引起的短路),芯片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如果实测“短路阻抗”明显比两个表笔直接短接阻抗大,那很可能是某个器件坏了

网友:
1、12V适配器是否有问题
2、开关后是否有电压
3、如果后级可以断开(是否可以通过拆器件解决),建议断开后上电试试。

网友:
提供电源12v的,有没有电流指示的,可以通过观察电流的多少,看出是否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