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定时器中断与串口中断如何共存

楼主:
求助

网友A:
分别设置两个中断,写中断服务程序,没有什么特殊的。

网友:
中断向量都不同,各走各的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别设置两个中断,写中断服务程序,没有什么特殊的。

这两个中断不会冲突吗,我昨天的程序是开定时器中断0,来实现延时,串口中断是用来实验数据输出,但是开了定时器中断后,数据就读不出来了,关闭定时器中断,数据能读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不会是在中断里面延时吧,那样是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在中断里面延时吧,那样是会有影响

哦哦这样啊,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