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常用电改直流电怎样?

楼主:
如果民用电用直流的话,30年前的技术还很难做到直流发电、变电、输电、再变电的过程,家电这边也基本用不了直流。
以现在的技术,这些问题基本都能解决了,家电除了极少数以外也都可以轻易改成直流供电了。
但是问题来了,改直流的话,从发电到入户,这么多设备都得扔,算谁的?新出的家电全改成直流的,旧的怎么办,扔掉?

但是这些问题的关键吗?

问过好多业内专家,好多人的解释无外乎这几点:
1、交流电可以通过变压器方便道改变电压,高压输送可以大大减少损耗,低压到用户可以保证安全,直流电就不行;
2、在工业上交流电动机的结构比直流电动机要简单的多,造价低的多,效率高、寿命长;
3、交流发电机也简单的多,可以制造成很大的容量,而直流发电机就没有很大容量的,不能用于发电厂。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的现状是个什么

虽然现在的大部分输电线路都已经被交流电占领,但很多人依旧在考虑直流供电的可能性。除了通信设备的机房以外,很少有人会将一个屋子中的所有电路全都换成直流供电,但如果屋子里传输的都是5V的直流电的话, 给电器充电就会变得很方便,但为什么我们平常不这么做呢?

电阻热

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电阻加热的问题,当功率不变的时候,P=I×V,所以当电压降低之后,在导线上所传输的电流就会变大。而这样在同个位置上所产生的热量就会增加。一个直观的解释就是以太网电力传输(Power over Ethernet)的最高功率仅为30W。因为网线仅能承受这个大小的功率。想要提升功率耐受能力,就需要增加铜线的横截面积。

开关与继电器

对于直流电路来说,我们需要注意其电弧问题——你知道电弧焊吗?很多人使用12V的汽车电池就能够利用其电弧来进行简单的焊接。如果你注意到继电器上的标示的话,你会发现一般来说继电器对于交流电的耐受要更好。同样的电流大小的时候,交流电的耐压更高。这和电弧也有关。当继电器动作的时候,内部的金属簧片接近,会产生电弧。而交流电的性质使得电弧不会将两个簧片焊接在一起。直流电则不行。对于其他的金属开关也是一样的。

最后,硬件

你现在手头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交流电路而设计的,将电变来变去会消耗能量,如果从发电站开始就全都使用直流电的话,对于统一用电方式会有一定的帮助,随着新能源的到来,未来各家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时候必然会采用直流电的传输方式。

到那时候,故事就反过来了——转换回交流电反倒不太方便了!

网友:
中国各电网频率都是50Hz,日本却是一部分地区用50Hz,一部分地区用60Hz。因此日本有若干种电器在产品上必须注明在哪个地区使用,因为交流电机一般是不能50Hz和60Hz通用的。
电网一旦建成,频率由50Hz改成60Hz或者由60Hz改成50Hz,尚且如此困难,更不用说改成直流了。

网友:
交流和直流相比较,最大的长处是容易实现较远距离的送电。远距离送电必须使用较高电压,以降低电流,从而减少导线截面积。交流容易实现电压的升高降低,只需要变压器,直流就办不到,必须使用电动机-发电机组或者电子器件构成的开关电源。即使使用电动机-发电机组,电压也做不高,通常不能超过10kV。

网友:
我听说,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是交流电,机车的牵引电机也是用交流电。但是变电是交流--直流--交流这么变的,不是用变压器直接变下来的。是这样的么?

网友:
我觉得应该会有这一方面的发展吧,但是完全取代某一个不太现实,并存也会造成布设网络的成本增加。现在小功率的家用电器AC/DC适配器电源越来越多的开始外置了,并且光伏发电系统和电池储能系统也是直流电源,从源端到终端是匹配的,但是这需要一个电压标准,就像通信应用的电源电压48V。

网友:
我觉得直流供电在家庭用电部分还是挺有前景的,未来两种供电方式并存也是很有可能的

除了大功率的空调、电磁炉、热水器...,普通的家用电子设备,如照明、影音娱乐、PC...采用直流供电在安全性、效率方面有不少优势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