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STM32的delay函数的时间怎么计算吗?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跟定时器中断差不多,配置滴答时钟频率和目标值,计数器计数到设定值时标志位置位,延时函数就在while循环等标志位置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定时器中断差不多,配置滴答时钟频率和目标值,计数器计数到设定值时标志位置位,延时函数就在while循环 ...

我以前没有用过这个,才开始学,如果我想延时1分钟应该怎么计算?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没有用过这个,才开始学,如果我想延时1分钟应该怎么计算?非常感谢

我建议你看正点原子的这个delay.c的内容,里面你要对照着cortex-m3的中文手册,对照着滴答定时器的寄存器这些的,你只要能看懂c语言,就知道它在干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没有用过这个,才开始学,如果我想延时1分钟应该怎么计算?非常感谢

首先要了解频率和时间的关系,然后这个时间就是计数器每次加一的时间,这样根据你要的时间计算出要加多少次就行了;
PS:1分钟这么长,太浪费资源了吧
如果你不想自己写,可以直接拿原子的库函数模板,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看正点原子的这个delay.c的内容,里面你要对照着cortex-m3的中文手册,对照着滴答定时器的寄存器 ...

恩恩,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了解频率和时间的关系,然后这个时间就是计数器每次加一的时间,这样根据你要的时间计算出要加多少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