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 线没连就出现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出现白色圆圈!!

网友A:
焊盘下面有不是焊盘属性的线头吧。你把焊盘移开看看是不是有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下面有不是焊盘属性的线头吧。你把焊盘移开看看是不是有东西。

我看了没有?

网友A:
那你把连线连上之后还有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连线连上之后还有没有啊?

把按键换了位置就可以

网友B:
这个有种情况是你没有连线跑过drc,还有你确定这个下面没有线头之类的东西在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种情况是你没有连线跑过drc,还有你确定这个下面没有线头之类的东西在么?

线头没有发现,移动位置错误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头没有发现,移动位置错误就消失了。

这样的话,应该是规则的问题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你的pcb文件,所以我也具体说不好是什么规则导致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3D封装

白色圈圈是没有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3D封装

白色圈圈是没有连接

就算连了还是有白色错误

网友:
可能规制问题,没有更新,按TM消除下,在移动试试。还有过孔最好过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