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超声波回波接收处理电路,但是看不太懂,求大神分析一下,电路图中红圈的作...

楼主:
有一个超声波回波接收处理电路,但是看不太懂,求大神分析一下,电路图中红圈的作用是?怎么来调试这个电路

网友:
这实际上和普通收音机的中频放大电路是相同的电路。
中间红色圈内两支二极管反并联,是防止接收到过强信号(距离很近时接收到的超声回波可能相当强)损坏Q6。两支二极管反并联可以使两端电压不超过0.7~0.9V。

网友A:
看到这个,很象收音机的电路结构。
这种电路如果参数设计合理,调试得当,将胜过现有所有IC实现法。

Q7及相关元件,是滤波用的;
D9、D10(标号看不清,大概是吧)是限幅,当接收到的信号太大时,会使后级放大塞车,
Q4、5、6是选频放大,如,T3和C35形成谐振,
最后是倍压检波D6、7及阻容滤波
Q3提供放大级的偏流,一般用于增益控制。

网友B:
右边红色圈内三极管Q7显然受STC信号控制,左边三极管Q3显然受红色圈内信号GA控制。
Q7显然控制Q6的偏置,Q3显然控制Q5偏置。Q6和/或Q5无偏置时信号只能从三极管极间分布电容传输,增益会衰减很多。因此STC和GA信号可以在很大范围内改变整个放大电路的增益。

网友:
图点一下,就可以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很象收音机的电路结构。
这种电路如果参数设计合理,调试得当,将胜过现有所有IC实现法。

Q7 ...

谢谢您,那我现在要怎么来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右边红色圈内三极管Q7显然受STC信号控制,左边三极管Q3显然受红色圈内信号GA控制。
Q7显然控制Q6的偏置,Q ...

得益匪浅!那我现在要如何来调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得益匪浅!那我现在要如何来调试呢?

第一步,各三极管工作点调整。第三级估计不必调整,因设计时已加入足够稳定措施,可能只需要验证一下。第一和第二级则需要加入GA信号和STC信号再调整,可能也只需要验证一下。
第二步,准备好信号源,最好是你的超声发射机(其发射频率已确定),如果办不到,可以使用信号发生器,但频率要准确(与发射信号相同)。从J3处输入信号源的输出,将各中频变压器调整到谐振于输入信号频率。
再下面,就要看该电路设计者的要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各三极管工作点调整。第三级估计不必调整,因设计时已加入足够稳定措施,可能只需要验证一下。第 ...

按照这个电路最后输出的OUT是什么信号?是什么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这个电路最后输出的OUT是什么信号?是什么波形?

如果回波信号是基带调制(发射时有时无),那么OUT端输出在接收到回波信号时是一个不超过5.1V的直流电压。未接收到回波信号则是很小的(远低于5V)直流电压。
OUT端信号应该是送到单片机之类的设备,此设备应该输出GA和STC信号来控制放大电路增益。

网友:
我也看不懂,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