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7.1.0 如何查看license的状态?

楼主:
项目需要,要学习msp430,从官网上下载了一个ccs7,有以下问题:
1.在哪查看license?如何查看自己的版本是free full 还是90days?
2.我从网站上看,free 版本的代码大小不能超过16KB, 但是我使用的msp430fr4133, FRAM才15.5KB,是不是不受影响?
3. 16KB的代码,是否一般情况下也够用了?

网友:
With the release of CCSv7 all previous v4, v5 and v6 releases are free of charge. Simply unzip and copy the License File for Older versions into /ccs_base/DebugServer/license. Then go to Help -> Code Composer Studio Licensing information and point CCS to this license file. Restart CCS.

这段话是不是意味着不用license了?

网友:
1、在软件最下边有显示
2、不受影响
3、够用,对于低功耗项目,我们也用msp430fr4133设计产品

网友:
我的软件右下角没有...

网友:
应该免费了!

网友:
我擦,这么好?

网友:
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你有CCS7的破解器吗,,有没有license文件?

网友:
加入TI RTOS后,空间就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