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SDIO读写SD卡(SD卡剩余容量为0,实际里面的文件很少)

楼主:
产品需要SD卡存储,1s存储一次。有个客户反映说,产品死机了,重启后也是死机。拿出SD卡发现SD卡剩余用量为0,但是里面存储的文件根本没有那么大,只有几百兆而已(SD卡是8G)。然后把SD卡重新格式化后装上产品上后,SD卡读写又正常了。
在网上查这个问题,发现大部分出现这个问题的都是手机和相机类的消费电子,也是反映SD卡格式化后又一切正常了。这个问题有朋友遇到过吗?是SD卡本身的问题还是驱动程序?因为这个现象是个个例,我倾向于SD卡的问题。希望有此类经验的网友给于点拨!

网友A:
是文件系统的故障,问题出在文件分配表,删除文件时没有收回文件分配表空间,或者第二分配表没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文件系统的故障,问题出在文件分配表,删除文件时没有收回文件分配表空间,或者第二分配表没处理。

没明白您的意思,文件系统用的是FATFS0.09a。文件系统的内部我不清楚,版主有这方面的资料?先给我扫扫盲

网友A:
你把有问题的卡用winhex打开,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了。
winhex可以看到卡上面任意的扇区内容,挺有用的。

网友:
卡在客户手中,而且给格式化了。我这边要重现那个故障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有问题的卡用winhex打开,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了。
winhex可以看到卡上面任意的扇区内容,挺有用的。

卡在客户手中,而且给格式化了。我要重现这个故障不知道需要多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卡在客户手中,而且给格式化了。我要重现这个故障不知道需要多久

那你看看代码,删除的时候有没有修改文件分配表。
不改分配表的话目录里是看不到文件了,但是原来文件占用的空间没有释放。
我很少弄用什么文件系统,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看代码,删除的时候有没有修改文件分配表。
不改分配表的话目录里是看不到文件了,但是原来文件占 ...

版主,我的代码里没有使用删除文件夹和文件的函数,只有新建文件夹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