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信号调理电路 的阻容器件 如何选用 ?

楼主:
见附图,传感器P3的输出(输出_P、输出_N),经信号调理电路(由 两个电阻、三个电容 组成)后输入 模数转换器U6。
信号调理电路选用 低温票、高精度的阻容器件,如下:
电阻(低温票):
阻值        封装        精度
5.1KΩ        0603        0.1%

电容(低温票):
容值(nF)        封装        精度
10                0603        5%
100                0603        5%

请教:
上述的选型 是否合适 ?

谢谢!

备注:
传感器的输出为0-100mV 。

-------------------------附图-------------------------------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传感器?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数据过滤情况计算的,搜索下,或者实测试,不合理就调整没有一成不变的。

但一般传感器使用说明也会有推荐的过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传感器?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谢谢大侠!

这是个 硅扩散 传感器,0-100KPa,输出是0-20mV.

对传感器 施加0-100KPa的压力信号时,输出0-20mV的电信号。要将 这0-20mV的电信号 通过ADS1220 转换为 数字值。转换精度要求不低于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数据过滤情况计算的,搜索下,或者实测试,不合理就调整没有一成不变的。

但一般传感器使用 ...

谢谢大侠,学习了

网友C:
这几个电阻电容,会影响信号传输带宽。换句话说,影响你的传感器的响应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电阻电容,会影响信号传输带宽。换句话说,影响你的传感器的响应速度。

谢谢 maychang 老师的指点!

请教:
“影响”是什么意思 ?没有这几个 阻容 会更好 ,对吗 ?

我的理解是:
电阻 可以没有,但 共模、差模 电容 还是要用的,对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maychang 老师的指点!

请教:
“影响”是什么意思 ?没有这几个 阻容 会更好 ,对吗 ?

我 ...

“影响”是什么意思 ?
这几支电阻和电容构成低通滤波电路。“影响”的意思,是电阻电容数值决定了这个低通滤波电路的带宽,并不是“没有这几个阻容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maychang 老师的指点!

请教:
“影响”是什么意思 ?没有这几个 阻容 会更好 ,对吗 ?

我 ...

“我的理解是:电阻可以没有”
电阻是否必要,看你的传感器输出阻抗以及你所要求的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侠!

这是个 硅扩散 传感器,0-100KPa,输出是0-20mV.

对传感器 施加0-100KPa的压力信号时, ...

这个RC滤波电路取值决定于
1 你的U6芯片信号对带宽的要求是多少
2 还有纹波要求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电阻电容,会影响信号传输带宽。换句话说,影响你的传感器的响应速度。

谢谢maychang老师 !

请教,如何根据 这几个阻容 计算信号 的传输带宽 ?

我很菜,还请轻拍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影响”是什么意思 ?
这几支电阻和电容构成低通滤波电路。“影响”的意思,是电阻电容数值决定了这个 ...

谢谢maychang老师!

这是个 低通滤波电路 呀,多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电阻可以没有”
电阻是否必要,看你的传感器输出阻抗以及你所要求的带宽。

谢谢maychang老师的 耐心 指点 !

传感器的阻抗 在 3.5KΩ 左右;
输出是直流 信号,对带宽 没有要求吧(我的理解,不知道 是否 正确,还请 轻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RC滤波电路取值决定于
1 你的U6芯片信号对带宽的要求是多少
2 还有纹波要求是多少

谢谢大侠指点!

U6是个ADC芯片,输入的是直流信号,对带宽 没有 要求吧(我的理解,不知道 是否 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侠指点!

U6是个ADC芯片,输入的是直流信号,对带宽 没有 要求吧(我的理解,不知道 是否 正确 ...

所谓“直流信号”是指方向和幅度从来没有变化的信号。窗前输出若是个直流信号,那我们就不必使用传感器了,直接拿一节干电池接上就行了。
你使用ADC芯片,必定是测量传感器输出的变化。这个变化可能很缓慢,例如数秒甚至数分钟甚至数小时才变化一次,但那仍然是有变化,频率可能0.1Hz,0.01Hz……所以仍然存在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侠指点!

U6是个ADC芯片,输入的是直流信号,对带宽 没有 要求吧(我的理解,不知道 是否 正确 ...

此低通滤波电路,目的是抑制传感器(可能联接线相当长)上面存在的干扰信号,这些干扰信号多半是外界产生的,例如附近的用电设备,电力线,等等。这些干扰信号往往频率比你的传感器信号频率高。该滤波电路需要对干扰信号有充份的抑制(衰减),同时保证传感器信号被抑制。
在干扰严重情况下,一节RC滤波可能不够,往往需要二节、三节RC低通滤波,甚至采用更复杂的滤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直流信号”是指方向和幅度从来没有变化的信号。窗前输出若是个直流信号,那我们就不必使用传感器了 ...

maychang 的解释非常严谨详细,是一个好老师,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低通滤波电路,目的是抑制传感器(可能联接线相当长)上面存在的干扰信号,这些干扰信号多半是外界产生的 ...

学习了,谢谢maychang老师 !

再研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