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L26Z的串行TFT屏图像显示

楼主:
KL25、KL26及KL27中,我最喜欢的是KL26开发板,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硬件配置,也源于它的软件资源支持。别开它与其它板子比起来并不起眼,但基于这块开发板和所提供的例程,能将它打造成一个简单的多媒体开发平台。
在前期,曾参考音频播放的例程实现了一个会讲故事的书的小作品,后来受时间的限制,就把后续的功能拓展放下了。前一段又进行了一点拓展,就是利用板载的SD卡来存放图像文件,并借助例程中的文件管理功能来读取图像文件,进而再通过数据的格式转换,由串口TFT显示屏再现图像内容。
在实现图像显示功能前,实现借助串口图像进行了图片文件的读取测试,经实验发现在读取文件过程中,对不同品牌的SDHC卡是存在一定区别的,有些卡是读不出信息,需精心挑选。图1是一个读取成功的界面,从中可以看到该图像文件的名称为1.BMP,其文件大小为230454个字节。从“42 4d 36  ...”开始是图像文件的参数信息,54字节后才是图像数据。
1  读取1.BMP位图文件

2  借助WinHEX进行对比

提取图像文件参数的函数如下:
BMP_HEADER TFTBmpGetHeadInfo(uint8_t *buf)
{
        BMP_HEADER bmpHead;

        bmpHead.bfType = (buf[0] << 8) + buf[1];                       // BM
        bmpHead.bfSize        = (buf[5]<<24) + (buf[4]<<16) + (buf[3]<<8) + buf[2];       // 文件大小
        bmpHead.biWidth = (buf[21]<<24) + (buf[20]<<16) + (buf[19]<<8) + buf[18];   // 图像宽度
        bmpHead.biHeight = (buf[25]<<24) + (buf[24]<<16) + (buf[23]<<8) + buf[22];  // 图像高度
        bmpHead.biBitCount = (buf[29] << 8) + buf[28];           // 每个像素的位数,单色位图为1,256色为8,16bit为16, 24bit为24

        return bmpHead;
}

其数据存放缓冲区及其数据结构的定义如下:
unsigned char Buffer[2048];  //2k缓冲区
//bmpHead
typedef struct
{
        uint16        bfType;                                 // 说明文件类型,在windows系统中为BM
        uint32        bfSize;                                 // 说明文件大小
        uint32        biWidth;                         //        说明图像宽度
        uint32        biHeight;                         //        说明图像高度
        uint16        biBitCount;             //        每个像素的位数,单色位图为1,256色为8,16bit为16, 24bit为24
}BMP_HEADER;

进行16位色彩格式转换的函数为:
unsigned int bmp_555to565(unsigned int dat)
{
return (unsigned int )(((dat&0x7c00)<<1)|((dat&0x03e0)<<1)|(dat&0x001f));
}

进行24位色彩格式转换的函数为:
unsigned int bmp_24to565(uint8_t r,uint8_t g,uint8_t b)
{
return(((unsigned int )(r>>3)<<11)|((unsigned int )(g>>2)<<5)|((unsigned int )b>>3));
}

    经图像文件的显示测试,其效果如3所示。整体的线路构成则如图4所示,在此基础上要实现数码相框的功能也就十分方便了。后面有时间的话,再将读取文件字库的功能补充上,到时显示中文的文本信息就不再困难了,集文字、图像、音频的多媒体播放平台将发挥其潜能。
3  位图显示效果

4  整体构成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jinglixixi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最好一个图上面是用上什么开发界面的,我也想学习一下做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最好一个图上面是用上什么开发界面的,我也想学习一下做界面

抱歉,我是直接用的图像文件。不过大多数图像处理软件都行吧,也可以截一些图合成到一个界面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抱歉,我是直接用的图像文件。不过大多数图像处理软件都行吧,也可以截一些图合成到一个界面中。

我说图四哪一个,哪上一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图四哪一个,哪上一个图片?

是新唐M451旗舰开发板中配图,给你发一个看是否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