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DK或者IAR编译MICOPYTHON

楼主:
 1.最近项目中想用MicoPython(主要是py文件夹里面的部分)
2.因为产品原来代码用MDK编译的,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用MDK编译过
3.我自己加进去发现很多语法有问题 比如inline,for里面定义变量,语句后面定义变量等等

网友:
目前不支持使用IAR或者MDK,因为MicroPython是开源软件,所以习惯上也用开源的gcc开发,编译器上有较大的不同。理论上是可以移植过去,兼容各种C编译器的,但是工作量可能比较大。

(另外你的拼写有个小错误,掉了字母r)

网友A:
不好意思拼写错了,如果用GCC的话主要调试是个大问题,我自己项目代码也比较多,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我上次问了下George,他说example目录下有个编译成lib的库,不过我要导入自己的函数用lib不容易。
如果能有个跟其它工程集成的例子(加入IDE调试)。我相信对micropython发展会很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拼写错了,如果用GCC的话主要调试是个大问题,我自己项目代码也比较多,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我上 ...

用micropython开发时,重点是编写和调试python程序,实现应用层的功能,而不是C++程序。除非是要移植或者添加模块到micropython底层才需要调试。

gcc调试的确不方便,习惯上很少用IDE去调试,通常用串口输出。

网友:
因为我自己工程涉及到很多算法,比较难调试,如果用gcc就有点难过的,STM32可以用GCC+ECLIPSE开发调试。就是不知道怎么把MICROPYTHON加进来,毕竟micropython编译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qstr这些,我今天看了一天才把qstr原理弄懂。@dcexpert 你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我想深入学习下micropython,感觉micropython应该是最有前景的嵌入式脚本了

网友A:
因为MICROPYTHON目前大部分人都是直接用的移植好的,没有加入自己的一些函数,这样其实花样不多,我目前产品是一款直流无刷控制器,有一套专用的函数,如果能导出给用户开发就好了,我其实用Lua已经实现了,但是感觉micropython很好,里面代码架构也很好,社区火。想换成micropyth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MICROPYTHON目前大部分人都是直接用的移植好的,没有加入自己的一些函数,这样其实花样不多,我目前产 ...

兄弟,你这个搞得咋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