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找元件型号

楼主:
如图所示,圈中元件是个啥呢?
看电路连接,有点像是共模线圈哦,一共8pin,4对,2组。
2个孔中,一个电源,一个地,绕在一组,
然后另外两个信号线绕在一组

有知道这玩意的型号的么?还是定做的?
附上电路图,如下,图中L4即是了

网友:
拍个清楚的呗
看样子长得像共模线圈
可以拆下测量一下

网友A:
看起来像贴片的共模电感呢?正面没有mark标识么?

网友B:
看上去像共模电感不过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共模电感不过看不清楚

共模电感,还是共模线圈呀?
反正应该是去共模干扰的
两个分开的孔里面,一个孔里面有两条线,在外壳上绕了一圈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替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个清楚的呗
看样子长得像共模线圈
可以拆下测量一下

测量什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个清楚的呗
看样子长得像共模线圈
可以拆下测量一下

表面都没丝印,估计是定做的
两个孔,4对脚,4条线,分在两个孔内
相邻的线在外壳上绕了一圈

网友:
估计是巴伦,要么就是共模电感或者是差模电感之类的。。。

网友:
可以是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D:
我认为巴伦的可能性大一些.楼主可以将这个元件的周边部分电路贴上来,根据电路判断它是什么更可靠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巴伦的可能性大一些.楼主可以将这个元件的周边部分电路贴上来,根据电路判断它是什么更可靠一些.

看电路就是个共模线圈
但估计是定做的,连个丝印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打型号

4根线,分两组绕在两个孔里面
9V/GND一组,T+/T-一组,T+应该是没有使用的,只有T-输入到比较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贴片的共模电感呢?正面没有mark标识么?

就是没有mark啊
有另外一个也是这样的,顶部有一个金色的圆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电路就是个共模线圈
但估计是定做的,连个丝印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打型号

4根线,分两组绕在两个 ...

哦,那就是一个共模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是没有mark啊
有另外一个也是这样的,顶部有一个金色的圆形

你可以线圈的两端量一下,应该是阻值很小的。之前我见过murata的一个贴片的共模电感,大概看起来就是这样的。其实楼上他们说的共模线圈,其实就是共模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线圈的两端量一下,应该是阻值很小的。之前我见过murata的一个贴片的共模电感,大概看起来就是这样 ...

是这玩意吧

网友:
差模电感!

网友A:
楼上因为你的图片比较模糊我没有看清楚,现在看其绕线方式,感觉又有点像两组差模电感的一个元件。

网友:
怎么还来了差模电感呀
和共模有啥区别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上因为你的图片比较模糊我没有看清楚,现在看其绕线方式,感觉又有点像两组差模电感的一个元件。

差模的绕法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是一个孔里面有两条线绕一起一圈
和共模绕法有什么不同么?
看那电路的接法,不是更像是共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模的绕法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是一个孔里面有两条线绕一起一圈
和共模绕法有什么不同么?
看那电路的 ...

我想如下两个图,你更应该能看清楚的看出共模和差模的绕线的方式: